维修杂牌显示器一例。

楼主(2017-05-12):
今天同行送来一杂牌显示器(反正我是不知道是什么牌子)说是不通电,初步检查适配器没问题、那就拆开万用表伺候。经检测主板上5V 3.3V正常,又测主芯片(RTD2271CW)周边稍微大点的贴片电容 ,发现有两个贴片电容没电压正常应该有个1.8V或者1.2V的。跑线,直接就到主芯片了。本来想刷程序的。现在想想算了,不是程序的问题!犹豫了一下。然后翻箱倒柜在料板上找主芯片,找到后换之, 接下来见证奇迹!!          顺便附上程序(点亮读出来的) 不怕用不上,就怕用上的时候没有。 25D40.zip (85.63 KB, 下载次数: 3, 售价: 5 分下载分)

视而不见。 + 2 老司机!双击666+关注.....

网友:
给你加分不是程序多值钱,是维修的思路很重要,不要动不动写程序,你都查出芯片的供电不正常了,应该先修供电!

网友A:
这种芯片你都能找到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种芯片你都能找到

我们这料板很多

网友(2018-01-03):
好腻害,这都能修好,一般换板子的多

网友:
路过学习,支持楼主希望楼主能有更好的帖子

网友(2018-02-23):
还没有换过主芯片试过,功夫还不到家。

网友:
我像知道找不到主芯片咋办,快递也放假了咋办。

网友(2018-03-25):
没有主芯片 买主芯片就不划算了  还不如换驱动板

网友:
不怕应不上 就怕用的时候没有   不怕应不上 就怕用的时候没有

网友:
学习了一下楼主的维修思路,谢谢分享

网友:
楼主水平很不错,给程序得有屏型号比对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