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修联想N480不过显卡

楼主(2017-05-12):
同行送修
机型:联想N480
故障现象:触发掉电
二修机器,显卡上过BGA。
中间绕的弯路就不叙述了,直接上正题。
测得+1_8VRUN短路,直接烧鸡大法,缓缓加电压电流都上到4A了烧得显卡背面微热。
此板显卡是灌胶的,拆下掉了6个空点,不理会。
单独量显卡不短路,估计是上家加焊使显卡锡珠连锡了。
重植装回,不短了。正常上电0.9不显。刷BIOS无果。
看来机器原故障显现出来了。
显卡背面小电感打了一遍有发现。
直接上图。

图中B17电感开路。直接一坨锡搞定,装机收工。

网友:
真的管用   支持  支持

网友:
电感断路??这个都能想到。厉害

网友A:
现在 这搜东西都要 金币了 。

网友:
引用 网友A:
现在 这搜东西都要 金币了 。

对的 搜索需要扣金币 多活跃论坛金币不是问题

网友(2017-07-19):
对能开机 检测不到独立有点蒙蔽   或者能开机  无显示。。 无图像的。也一样。

网友B:
这个机器的显卡是通病,特别是散热片的固定柱容易脱!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个机器的显卡是通病,特别是散热片的固定柱容易脱!

做工太次,好像是什么宝龙代工的。这机器修了几台显卡散热固定的位置都是掉下来的。都要加焊。

网友:
楼主,一般小电感都是小供电对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