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装经验]
PE安装系统时卡 好长时间进不了pe

楼主(2017-05-12):
1 c盘出错 直接用u盘的硬盘工具先格式化c盘 就可以了
2 内存有问题  更换内存看看
3硬盘坏道多  直接更换硬盘

网友:
我知道的你们也来学习

网友:
遇到硬盘坏的居多

网友:
硬盘 坏了 就是这样

网友:
大部分都是硬盘坏

网友:
这也算发贴吗,以后我也这样发

网友:
硬盘坏就是这样,一般都是硬盘问题

网友:
一般都是硬盘问题了,

网友:
一般先怀疑硬盘

网友:
新手,拿分,谢谢!

网友:
硬盘坏的几率是最大的,卡在那里,是一直在检测硬盘,导致卡,所以硬盘换的希望很大

网友:
我遇到这种情况大多数都是硬盘故障导致的,自己的U盘一般坏不了

网友:
碰到这种情况一般都是先拆硬盘和光驱

网友:
多注意内存,

网友:
还有个别的是U盘兼容性问题

网友:
对头 基本是硬盘坏的多

网友:
做维修时间越长 疑难杂症这些东西碰到的越多

网友:
这说的太笼统了,造成这种有好多种问题

网友(2019-09-16):
安装不了系统
专题:
https://www.chinafix.com/zt/4772-1.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