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7-391 不充电维修 12223

楼主(2017-05-12):
大家都知道底壳靠后 中间位置必须要上螺丝 才能充电,但是为什么呢?

直接看图

网友:
你看罗思座都不连在一起估计GNG不在一起

网友:
好像记得是宏基的吧

网友:
螺丝拧上接触好吗?

网友A:
是不是内置电池,是的话这是个保护电路,就是说拆开后壳就断开电池,防止拆机时短路损坏主板

网友B:
怎么会这样设计呢,我草。脑残。

网友:
来学习的,这个修的很少

网友:
第一次看到,还有这样一说。下次遇到就先试试看

网友:
引用 网友B:
怎么会这样设计呢,我草。脑残。

这是为了保护主板 不然你带电池有电的 会损坏板子

网友C:
这个直接上好螺丝应该也是可以的吧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个直接上好螺丝应该也是可以的吧

拧螺丝 有可能会出现阻值偏高,最好的方法就是用焊锡 连上

网友:
在后盖 拧螺丝 有的会出现阻值偏高 或者用一段时间螺丝会松动,最好的方法就两边是焊在一起

网友:
2个地通过螺丝上后才连在一起?厂家为嘛这样设计呢。初发心是什么呢

网友:
引用 网友A:
是不是内置电池,是的话这是个保护电路,就是说拆开后壳就断开电池,防止拆机时短路损坏主板

你的解释非常好。赞叹一个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个直接上好螺丝应该也是可以的吧

也有道理啊。如果螺丝氧化了怎么办????接触不好了怎么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