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尔5437半小时掉电,高手来看看,

楼主(2017-05-12):
戴尔5437半小时掉电,刷了好多BIOS都不行,,也去马云他们家买了还是不行,,特意悬赏,,高手们赶紧都来吧,,机器的版号:12307-2 板载i7-4500U,,显卡是英伟达GT750M..附上在马云家买的BIOS。。。。个人感觉还是BIOS问题。。机器是一修机,,没有进水。。

dell 5437.rar

网友A:
我修到过一个这样的机器。故障时开机掉电。客户上的两根内存,上上内存亮机。下边内存条掉电,加焊CPU好了。机器客户已拿走几天 了。

网友:
我也比较支持加焊,不过要报下风险

网友:
这个加焊风险不高

网友:
机器都能亮了,你可以在线升级嘛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我修到过一个这样的机器。故障时开机掉电。客户上的两根内存,上上内存亮机。下边内存条掉电,加焊CPU好了 ...

我换个内存槽试试看,,

网友:
感觉还是BIOS的事儿啊。。ME文件

网友:
估计还是需要合成

网友C:
楼主温度排除没有  温控芯片去掉保护看看   用示波器看看有没有电压不稳

网友D:
刷bios,官网下载合成的8M

5437 版号12307-2.zip

网友E:
最后解决了吗,

网友:
引用 网友C:
楼主温度排除没有  温控芯片去掉保护看看   用示波器看看有没有电压不稳

谢谢。。没有示波器,,

网友F:
解决没  求分享哈

网友B:
引用 网友D:
刷bios,官网下载合成的8M

我刷一下你的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E:
最后解决了吗,

还没呢。。搞好了会说的

网友:
是准时掉电吗?我今天刚好也修了台进系统不定时掉电了,问题是1.5vMOS管和电容功率不够造成,你查下图纸看看那路供电功率最高把MOS管和电容芯片都换掉试试看

网友:
引用 网友F:
解决没  求分享哈

还没呢,,搞好了会说的

网友:
这个要看是准时掉电和不定时掉电的哦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刷一下你的试试,,

原机的备份一定要留,可以合成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换个内存槽试试看,,

这个关内存槽什么事?怎么不看看CPU有没有虚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