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嘉GA-B75M-D3V R1.1 上电不跑码,没有CPU电压,非典型性维修一列

楼主(2017-05-12):
       技嘉GA-B75M-D3V R1.1 上电不跑码,没有CPU电压,非典型性维修一列            接同行主板GA-B75M-D3V R1.1,说明开机不显示,

       接板后通电,诊断卡不跑码,特别的是竟然不掉电重启,这边像技嘉板的作风啊!
       PCI打值卡上时钟,复位电压都没有,
       CPU没有供电,查ISL95836芯片供电有,VRON有了,

       维修一下子陷入困境!
      技嘉b75m-d3v主板IO采用了8系列常见IO IT8728F,测量一下IO VIN1 VIN2 VIN3电压检测脚都是正常
       的2V 电源PG也正常是5V  而63脚 PWROK1电压无电压。

       PWROK1这个是到南桥等地方的,是告知南桥主板供电好的信号。一

般来说,有了这个信号,桥会发
       出APWROK,然后CPU才会有真正的供电。
       PWROK1上拉有3.3V,短接到3V上,开机跑码,正常亮机了, 断电测量63脚对地值比较低,换IO,

          故障解决!!!!

网友:
修得好,加分支持

网友:
是不是R49的阻值变了.
过几个小时再点点试试.

有可能换IO时,电阻受热,当时好了.  但愿我多嘴了. 只是说说思路.

网友:
LZ思路清晰,修的不错,加分支持

网友:
修得不错  加分鼓励
排版有点乱了

网友:
懒得换   我碰到几个都可以短接 R52 搞定

网友:
图片弄好点  应该加个精华  很少有怎么好的技术贴

网友:
技术 不错,排版有点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