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5A78L-M LX USB用不了

楼主(2017-05-12):
M5A78L-M LXUSB用不了 电压阻值都正常  OC#也正常 ,还有什么问题引起USB不能用

网友:
如果oc不正常,华硕主板开机就会提示,没有提示不正常,检查5v供电看看,有示波器的看看d+ d- 有波形不!没波形换桥

网友:
这个多半是桥挂了

网友:
那就南桥可能大

网友:
多半是南桥挂了,所有USB不能用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