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A-G41MT-S2

楼主(2017-05-12):
GA-G41MT-S2 通电无显。这个有通病吗。

网友:
座子空焊了

网友:
打显卡阻值

网友:
电容短就是送钱来的

网友:
这个问题有点大

网友:
不知道同求,有大神解答吗

网友:
楼主形容的太过简单点,供电,时钟,复位?

网友:
先使用主板诊断卡看看有没有跑码

网友:
按时序修吧,不跑马问题很多,

网友:
我也是这个问题啊。楼主修好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