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14R

楼主(2017-05-12):
来自: 四川乐山
DELL 14R 不能装系统。是不是桥的问题
DELL

网友:
应该是显卡吧

网友:
这个要按时序查下

网友:
怎么个不可以装系统法?说的详细一点>?

网友:
说的不详细 蓝屏还是黑屏还是花屏

网友:
排除硬盘,内存那就显卡和桥可能性大点

网友:
怎么个不能装啊,有很多问题会引起

网友:
技术很好,只得学习

网友:
干吧, 撸起袖子大胆的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