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汉蓝暴260 输出电压偏低,导致主板能通电,不显示

楼主(2017-05-12):
这算是全汉最低端的电源吧,现象是主板能通电,风扇转,拔掉内存也不报警,一开始怀疑主板坏了,结果换了个电源好了,客户走了后拆开研究一下

最低端的也是主动PFC,一级二级EMI全部都有。整体输出电压偏低,12V只有10.48,5V只有4.46

目测主滤波电容像是怀孕了,测了下电压接近500V

万用表测试一点容量也没用了,像是内部断路,找了个稍大点的代换

主电压正常317V,开机后升压正常375V

输出正常,接测试板喇叭里有滴的一声,修复完毕

网友A:
黄色的事测量什么的 ?

网友:
引用 网友A:
黄色的事测量什么的 ?

哪个黄色的?黄色的万用表还是绿色万用表上面的插头?插头是连接的测温热电偶

网友B:
通过外观都能看出来,还是好修的。

网友:
学习了!祝贺成功!

网友C:
引用 网友B:
通过外观都能看出来,还是好修的。

轻微的有点鼓,不仔细看很容易忽略。就像是怀孕3个月之内的

网友D:
表示电源最多换下电容之类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通过外观都能看出来,还是好修的。

估计楼主 一开始 可能没注意到

网友:
引用 网友C:
轻微的有点鼓,不仔细看很容易忽略。就像是怀孕3个月之内的

看来 没事的时候也修修电源的啊

网友:
引用 网友D:
表示电源最多换下电容之类的

有时候 电容换了 也不好啊

网友:
电源的问题吗

网友:
你怎么 干这么肆无忌惮的灌水

网友:
400V电容坏,电源电压底常见。

网友:
全汉的电源坏的比较少

网友:
外观都能看出来,还是好修的。

网友:
这运气好,经常碰到不是大电容造的的低电压。

网友:
这个是典型的,300V滤波电容爆浆,引起的功率不足造成的现象,这个问题还比较轻,严重的会导致 整流桥击穿,保险断路,2个 开关管击穿

网友:
电源也就是换个电容什么的能修下

网友:
把所有电容都换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