未知门禁一体机维修

楼主(2017-05-12):
从工地拿回一个能扫描不开门的门禁,35V供电,一个摄像一个电源板一个驱动板,能扫描跳过电源部分直接找到继电器控制端跑线发现由两个N管控制短接BE让三极管截止C级电压强制发出,继电器啪嗒一声动作正常。继电器没坏,没有控制信号,一路跑线到一个QFN芯片,芯片已被擦除所有信息,无奈检查驱动板发现电源板相连的只有3个信号供电12v接地绿线4.9V跑线发现绿线也进QFN芯片,尝试短接绿线继电器啪嗒工作一下,驱动板没有输出信号,驱动板也有一个继电器HK4100F,拆下跑线发现绿线受继电器控制,这个继电器也是两个N管控制,边扫描卡边量三极管发现一级三极管B级有动作扫描一次电压跳变一次,但是继电器不工作测量发现2级三极管C级无电压,跑线发现由12V经10K电阻提供轻微发霉,补焊无果直接飞线。通电扫描继电器正常工作,电源板继电器正常工作输出15V示波器测量维持1秒

网友:
#在这里快速回复#左下角电阻是飞线的时候原来的电阻直接掉了焊盘也没,也没了

网友:
修的很快啊,学习了,没修过这东西

网友A:
焊盘没了可以用刀刮出来然后点锡

网友:
引用 网友A:
焊盘没了可以用刀刮出来然后点锡

主要是贴片电阻不沾焊锡了 ,换的直插的电阻

网友:
第一次见这个东西!!!!

网友:
什么设备用的??????

网友:
也不太可能是表示

网友:
不错呀 这个都能搞定

网友:
这要有图纸看下才知道了

网友:
这东西。会修本的。应该不会修这东西吧。

网友:
我老大也是修工业设备的高手

网友:
新手学习新手学习

网友:
楼主基本功不错、思路清晰,没走弯路。

网友:
这个经常修的  也是挺难的

网友:
修工业板多半氧化,或者小元件坏的,主要是细心lz修的不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