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431 开机0.2几瞬间掉电维修一例

楼主(2017-05-12):
今天客户拿来一台机子说不开机, 插上电源开机0.2几瞬间掉电 打发客户走后 开始拆机裸板测试,经过开机瞬间测量发现CPU核心供电不出来,打开图纸查到由U1305斜控输出的+VGFX_CORE,查U1305工作条件,4脚5V供电正常,第3脚EN触发瞬间有跳变,但8脚和5脚控制上下管无电压,估计芯片不良,换之电流上去了亮机,以为好了装机测试十几二十分钟就黑屏,换硬盘装系统开了一天视频无黑屏现象 黑屏现象为系统问题,此机修复!!

网友:
太6了     多多学习

网友A:
楼主 一看你就是 牛逼的人 , 发帖 是来赚金币的吧

网友:
很强啊~可以学习学习啊~怎么那么厉害啊~

网友:
发帖子的时候最好是,带有图片,图文并茂

网友B:
用一会黑屏就换硬盘。。。这什么逻辑。有坏道???

网友:
又捡了天鱼

网友:
引用 网友B:
用一会黑屏就换硬盘。。。这什么逻辑。有坏道???

估计不是黑屏,是待机后起不来。和硬盘没关系

网友:
楼主好水平学习了

网友:
楼主在牛A与牛C之间徘徊

网友:
CPU供电最麻烦了,每次都搞很久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主 一看你就是 牛逼的人 , 发帖 是来赚金币的吧

有图纸就是好

网友:
金币金币金币金币金币金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