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
小修华硕K43SV 常遇到的故障

楼主(2017-05-12):
小修华硕K43SV  常遇到的故障  今天客户拿来一台华硕K43SV  REV 4.1 电流跑0.9到1.1几看电流心想又是常见的故障看来不错。
拆机直接崩BIOS刷BIOS不过内存吗这机子都是经常遇到的
刷完BIOS后电流1.5几看电流应该是亮了装机试下。不亮坑呀。大小写灯有亮屏不亮。哎看来是显卡问题
拆机上BGA加焊,加焊我一般都是用镊子推动下,加焊后还是不行不应该啊这款机子电流跑1.5我以前都是加焊好的看来只能拆下来重新值珠了
重新值珠后可以了。
总结看来以后机子还是拆下来重新值珠会好点
大神别喷我啊。。
求分求分

网友:
对的确认显卡问题的 一般在芯片不短路的前提下都会重植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