索尼二修 不充电。MBX-190

楼主(2017-05-12):
同行拿过来的。。。说充不了电。老板发了电池回来还是一样。让我看看

机器到手测试 接适配器可以开机。无电池信息。

迅速拆机后。看板号

是个二修机。。。从电源接口飞线 直接到公共点

电池接口拆了个检流电阻

不知道上家维修水平是个什么级别。。。。

先把飞的那根线拆掉。。。

测量公共点没电   隔离管G级是P管。。G级电压18V多。。。

看来条件没满足   找到充电芯片24751  查条件

1 供电
供电输入到芯片28脚PVCC

2 适配器输入的检测信号
VIN电压经过电阻串联分压,为到芯片ACDET针脚提供一个高电平

3 REGN6v电压

4 输出ACDRV#驱动隔离管

查条件发现 VCC   ACDET满足  REGN没发出6v电压。。

换24751后有电压了。。。。 可是4脚还是18V多。。。因为修过几台充放电的机器。。直觉告诉我是两个隔离管坏了。。换了2个管子还是一样。。。

那就在换一个24751吧   还是一样 G级18V多,这时候没思路了。。。条件满足 隔离管也换了。。。准备求助王帅兄弟    把情况说明后。。。

还没等他回复。。看到板子上的小电池。。。拔掉放下电试试。。索尼的自锁电路。。。还真行了。。。。

就这样把公共点修好了。。。

隔离管G级12G多   公共点电压顺利产生。3V  5V  也出来了。。。。

找到图纸看电池接口拆掉的是一个检流电阻      找一个补上。。。。。。。

看看是否充电

电池插上已经在充电了。。。。

最后装机测试。。。。。

最近修好多不充电的。。。。。。。。都是条件满足不发出ACDRV。。。。。

网友:
字那么大,排版好点吧

网友:
加分了    好多维修的都不是专业的  会点皮毛就瞎修板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