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台联想E540的弯路维修经验

楼主(2017-05-12):
客户拿来一台联想E540 开机电流0.6停留不动 关机再开机 电流变为0.02了 开机灯亮 证明是已经触发了 就是电流0.02不上供电 拆机裸板测试  上电又变成了 0.3掉电 再按开关又是0.3掉电 怀疑应该是主板那个供电没有上来所以掉电了 然后一个一个测量 发现CPU没有供电  主板上有一个1。05V的供电也只是出来0.23V这样   图PU1201  是输出1.05V的管 测量他的1脚EN 触发就有0.6v马上就掉了 怀疑是控制脚电压不足 输出不正常导致开机掉电机     测量1脚EN脚连接到IO的105脚 中间有一个电阻和一个电容接在上面我都断开了 还是一样  然后就焊一遍IO 开机发现显示了 心里一阵高兴 然后开关多几次 又不亮了 操  电流又回之前状况  想捡便宜还真不容易 操 找个料板 找到了一个IO型号一模一样的8685 但是他的版号是MA151的我的版号是MA161 我听说这个IO里面是带有程序的  不知道通不通用 直接装上去 开机显示了 高兴得很 再开两次 也显示 然后就装起来 开机  发现不显示了 操 折腾一会发现还是主板问题 怀疑应该是io方面问题 因为我焊一遍IO 和换一个IO都能显示 就是开多几次就不亮 认真检查IO附近电容电阻和供电也没发现什么异常 直接淘宝一个带程序的IO回来 也是料板剪板的 都不是新的 他说保证能用 回来试了一下装上去了 确实是第一次能亮 此后怎么开都不显示  回到最初故障 有时电流0.6 有时0.3掉电 真他妈绝望啊 就来迅维下载个BIOS 南桥BIOS  IO BIOS  刷了一遍 又亮机 开了几下又不亮了 然后拆下IO 把IO芯片里面的程序也刷了一遍 开机又亮了 再开几次又不显示了  没有招了  来迅维看看有没有哪位师傅有过同样现象的 搜索一下 还真有人出现过 有人说是BIOS 有人说是南桥问题 需要换一个南桥 我也预热了一下南桥不见有什么动静  找个南桥换换呗 死马当活马医了 但是我这里没有这个南桥 要是再订货的话真他妈 又要几天 不管那么多了 拆南桥出来种一遍看看先 不得再考虑订货  发现南桥打有黑胶 操  不懂会不会干死  但是那个板比较薄应该溶的比较快 直接上BGA焊台 温度到第五格的时候紧张的要死 怕他暴  直接用螺丝刀翘他 翘出来了  没爆 主板掉了几个空点 一下心情平静了下来 得到了一丝安慰 重种南桥后 机器亮了 而且是永远亮  问题终于解决了 就是南桥虚焊 搞得我折腾几天 在此 我也衷心的感谢哪位发帖的师傅 感谢他把经验分享了出来  所有我也把我维修的经验分享给大家  下面是我的图纸 和BIOS 分享给大家  BIOS是开机很快的 我的机器型号是 联想E540 集显 版号是NM-A161 REV:1.0   第一次发图纸不知道成不成功 下面上BIOS

网友:
bios、里面有南桥的 IO的 还有IO芯片里面的程序

网友:
这个是图纸

Lenovo E540 NM-A161.pdf

网友:
加分鼓励,

网友:
桥虚焊引起缺信号的故障,看看楼主写的故障确实很折腾人,要是我也可能放弃了

网友:
这个桥 还有E440的都是故障率相对大点

网友:
维修不易,加分鼓励

网友:
遇到了同样的故障反复重启 还在修理

网友:
这种故障看着就头大

网友A:
e540和e440 开机0.41马上掉真接干南桥 修了n个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e540和e440 开机0.41马上掉真接干南桥 修了n个了

今天返修了 报警8声  直接换一个南桥又得了

网友:
这板子晶片有灌胶     翘起来要小心   不然掉点

网友:
黑胶的桥看到都头大

网友:
黑胶是一大头痛的事,真的

网友:
这个桥还是备两片吧,以后有得换

网友:
这个确实比较折腾人,桥问题,干IO  也能亮,是容易把人的思路整乱

网友:
桥虚焊引起缺信号的故障

网友A:
今天捡了个便宜 e440开机0.15就掉电 加焊了下io在刷的一下电流就上去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今天捡了个便宜 e440开机0.15就掉电 加焊了下io在刷的一下电流就上去了

返修没有?

网友:
这个机器怪毛病好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