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sus k43ly 外接显示 内屏不显示

楼主(2017-05-12):
asus  k43ly 外接显示 内屏不显示 插电池上电大短 拆开后不触发了 有资料没?

网友:
有知道的么

网友:
上电池大短。应该是充电隔离电路有问题吧

网友:
现在电池隔离管坏了  IO也坏了

网友:
换个屏和屏线看看

网友:
充电隔离电路有问题

网友:
版主赏的去看看

网友:
我还以为修
好了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