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sus x455ld rev2.1的主板3.0usb芯片是哪个??

楼主(2017-05-12):
  各位师傅一台asus x455ld rev2.1的主板3.0usb不能用,2.0的好用,量过了电压和数据都对,就是不能用,改成2、0也不能用,请问如何下手???

网友:
南桥问题,也可以换个usb接口看看,短接3.0和2.0是不能解决问题的!

网友:
请问各位师傅usb3.0的芯片是哪个、。。。

网友:
机器没有南桥哦,就一个cpu和显卡,南桥因该集成在cpu里面

网友:
一般在usb接口附近,你仔细找一下应该可以找到

网友:
二合一桥吧 不可能没有南桥

网友:
驱动不对也会这样的,先确定好了再动桥。桥坏了,2.0还能用吗

网友:
一般在USB旁边

网友:
检查驱动,测供电  测信号脚阻值, 干南桥

网友:
2.0 3.0不同管理

网友:
大部分  都是驱动问题  楼主试一下软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