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台优派显示器的简单维修

楼主(2017-05-12):
今天去给客户送一台新显示器,客户说他的显示器用不了了,现在又急着用,所以买一台新的。送过去后给客户检查了一下电脑,确定是显示器的问题后给客户装上新的,试机。一切正常后正准备走人,客户说旧的不要了叫我拿走,不然放在那占地方他就扔到垃圾桶去。唉!看这老板的土豪样,这种老显示器是要扔掉的。好吧,那我就拿回去弄好了自己用吧……。
这台显示器是优派正屏的,蛮老了的。接上电源,指示灯亮了一下,几秒后又灭了。这种现象大多是因电源板电容有鼓包造成的。不用多说,拆开看看就知道了。
这古董显示器还是蛮结实的,左看右看不知从哪下手,只好看见螺丝钉就拆了。 ,螺丝钉还是挺多的。好不容易拆开了一条缝。 有了这条缝后面就好拆多了,一路拆到最后翻开电源板,真的有一个电容爆了。 ,。接着在料板上找了一个好的换上去。 上电测得各输出电压都已正常。把它装回去,再次接电测试,指示灯由蓝变黄,没有再熄灭。 .把它全部装好后连上电脑,OK!一切显示正常。  修显示器有时就这么简单。

网友:
第一次发帖,不懂排版,居然弄成了这样。

网友:
我也一台优派的vg2021,亲戚说坏了,让我拿来练手。能正常开机,过半分钟蓝灯变黄灯。我拆机看过,电容没有问题,尝试换过大电容,无效。现在还在一旁扔着,自己也不是很懂显示器。

网友:
哎  留着当监控用吧

网友:
持续学习中,解决问题第一位

网友:
显示太小了,用处不大。

网友:
家里两个17显示器都处理不了。还有14的,现在小屏的没人要了

网友:
显示器好久都没有维修过  价格太低了、

网友:
简单快捷 ,学习了

网友:
这显示器太老了

网友:
这种显示器安装监控还是有很多客户要的

网友A:
这就是技术 但是这种显示器都不值修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就是技术 但是这种显示器都不值修了

确实没什么维修价值了,是别人扔了我拿来修好自己用的。

网友:
也还值个几十块

网友:
这个电容坏,最赚钱,优派很多都是坏电容

网友:
留着修机用蛮好的,占地儿小。

网友:
修显示器碰到问题很多的。你这个只是最间单的了

网友:
换个电容也要发下,我也是

网友B:
电容爆的一般没拆就看的出来!电源灯一闪一闪!一闪一灭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电容爆的一般没拆就看的出来!电源灯一闪一闪!一闪一灭的!!

确实是,有经验的一看就知道大概是什么问题了

网友:
液晶显示器维修,一般电源高压灯管容易出问题。有的修不 了的就直接换板价格也不贵

网友:
这个可以有,又可以赚100

网友:
正屏需求量小了,做监控还可以

网友(2020-08-22):
5个排线处估计2个线路问题元器件坏了2/5竖向花屏

网友:
请问高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