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P5KPL-AM-SE维修

楼主(2017-05-12):
分享主板维修心得。该板为华硕G31主板。型号P5KPL-AM-SE。故障是不显示。 习惯先量RTC电路

2.86V正常,插上电源诊断卡触发开关开机。看诊断卡最后一个灯亮着,判断无复位。按照时序是供电-

好信号-复位的顺序来。无复位要嘛供电问题或者信号出问题或者复位本身。按时序先查供电,查内存供

电5V转1.9V,(二代内存都是1.9V,三代1.5V)5V有,1.9V无。量控制级也是0V。 判断不是MOS管问题,

那就量该MOS管的控制芯片有没有正常工作,打开点位图,查得内存糟上面八角芯片为控制芯片。测该芯

片供电脚电压为0.4V不正常, 一般为12V供电,看点位图的相关元器件。与一个电容两个双复合二极管相连,那

么问题就出来这三个元器件里,量出电容阻值正常。12V供电是由右边二极管转换输出到左边二极管,在转换给芯片。先量右边二极管输入两端12V和5V都有,输出端为0.25不正

常。更换该二极管后,输出端12V出来了。在测芯片1脚12V, 量内存供电1.92V正常, 上内存CPU测机,亮图。

网友:
思路很清晰,顶一下

网友A:
这不是三极管,是双复合型二极管,用来给内存供电PWM芯片提供主供电。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这不是三极管,是双复合型二极管,用来给内存供电PWM芯片提供主供电。

是的。我习惯性称三极管了,不过跟三极管不同  是双二极管。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是的。我习惯性称三极管了,不过跟三极管不同  是双二极管。

这种习惯不好,既然是发帖,那么肯定是给大家看,有些小白就会从中误导。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种习惯不好,既然是发帖,那么肯定是给大家看,有些小白就会从中误导。

说的是,我忽略了这一点了,我编辑改下。谢谢您的提醒。

网友C:
要是拍个原件图,就完美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要是拍个原件图,就完美了

这板子有点位图,打开点位图第一脚相关的元器件,就有了。

网友D:
修的不错  写贴很认真 再接再厉

网友:
引用 网友D:
修的不错  写贴很认真 再接再厉

精益求精,下次会更努力写详细点。

网友:
谢谢师傅分享!在您帖子里学到了知识!

网友E:
引用 网友A:
这不是三极管,是双复合型二极管,用来给内存供电PWM芯片提供主供电。

是的,这里应该是其中之一内阻变大引起

网友F:
修的不错,加分支持

网友:
引用 网友E:
是的,这里应该是其中之一内阻变大引起

应该是的。

网友:
引用 网友F:
修的不错,加分支持

谢谢夸奖,互相学习学习分享经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