苹果A1398用适配器掉电,电池可以用,有图!有真像!!!

楼主(2017-05-12):
最近忙着开店的事了,没时间发帖,刚把执照办下来,这里不得不吐槽一下,政府部门办事效率慢,态度又不好!看了很多的脸色呀,,,宝宝心里苦,但我还是要说,,,也许是我没塞红包的缘故吧,,我反正是看到国税局的工作人员收中华来着。。。好了,进入正题,最近天气闷热,修机器都有点焦作,同行拿来一台苹果A1398 说:用适配器掉电,电池可以用,没进水,我拿到机器检查了一遍外观,好吧,先登记,然后把同行打发走了。先把脱衣服了哒, 板号820-3787-06 ,,用电池开机进系统然后一插适配器就掉电到待机了 万用表测试L7030没电压,对地也不短路,应该是芯片U7000保护了,好那就转移阵地,测U7000的工作条件 芯片的供电都正常,那就测外围原件,当测到R7021时 阻值是这样的 不知道你们看得到不??阻值576欧!!哟西!在废板上找了个10欧的电阻换上,见证奇迹的时候,一插电,尼玛还是一个卵样!最后使出必杀计,换了个新的6259上去,一插电,好了12V完美出来了。。。最后来张亮机图 提醒(这板子与820-3332-A点位图有点不一样可以参考一下)看帖不加分都不是好孩纸,要加分,养成良好习惯哟。。。

 会员10942982元2023-1-30 11:49
 会员10942982元2023-1-30 11:49
 会员4534172元2022-10-13 22:24

网友A:
判断准确啊    能修好苹果就不错 , ~  祝你生意火起来

网友B:
能修苹果的都是老鸟  ,可以的  。

网友C:
很多机器都有电流检测电阻引起的充电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B:
能修苹果的都是老鸟  ,可以的  。

都是老鸟...

网友:
引用 网友A:
判断准确啊    能修好苹果就不错 , ~  祝你生意火起来

谢谢拉

网友:
引用 网友C:
很多机器都有电流检测电阻引起的充电问题

一看你
是老鸟

网友D:
思路敏捷,祝你生意红红火火!已加分

网友E:
老鸟修机思路就是这么清晰

网友F:
这故障点判断的非常准!

网友:
引用 网友D:
思路敏捷,祝你生意红红火火!已加分

谢谢啦

网友:
引用 网友E:
老鸟修机思路就是这么清晰

我们都是小小白

网友:
引用 网友F:
这故障点判断的非常准!

运气好而已嘛

网友G:
就是说那个电阻也不关事 换不换都行?应该不是吧

网友H:
修的顺利 定性故障准确 加分了

网友:
修苹果机都这么6,老湿机,加分了

网友:
老司机,佩服

网友:
发帖辛苦了,谢谢分享
我还没有搞过苹果

网友I:
引用 网友G:
就是说那个电阻也不关事 换不换都行?应该不是吧

两个故障,电流检测电阻,6259

网友:
引用 网友H:
修的顺利 定性故障准确 加分了

荣幸,版主大人

网友:
引用 网友J:
思路和清晰,楼主技术不错哦,收了多少米

同行机器,,,

网友K:
那得找个妹子 揉一揉!!

网友L:
6259 坏的太多了

网友:
能修苹果的都是高手

网友M:
6666全是经验跟技术维修

网友:
引用 网友I:
两个故障,电流检测电阻,6259

都市老江湖哦

网友:
你也是个老鸟哦

网友:
引用 网友K:
那得找个妹子 揉一揉!!

妹纸???想多了吧

网友:
引用 网友L:
6259 坏的太多了

是的,很容易坏

网友:
引用 网友M:
6666全是经验跟技术维修

这是干货嘛

网友N:
楼主 威武  技艺高超啊

网友:
修苹果  厉害了

网友:
引用 网友N:
楼主 威武  技艺高超啊

你这回复

网友:
都一样的,,,

网友:
厉害  我这里也有个

网友:
是不是我眼花了,我怎么看你测电阻的那个图电源线好像是接着的。错觉吗。

网友:
老手修苹果不赖!!

网友O:
好像这个电阻的通病吧  A1278 上面这个电阻好像很容易坏

网友P:
原来是充电检测电阻与充电芯片一起坏

网友:
引用 网友O:
好像这个电阻的通病吧  A1278 上面这个电阻好像很容易坏

不晓得,没得

网友:
引用 网友P:
原来是充电检测电阻与充电芯片一起坏

是啊,一起坏

网友:
楼主分析的不错 学习了

网友:
这机器没有图纸和点位,只能参考是吗

网友:
修苹果能赚钱啊

网友:
没短路对地就怀疑保护楼主这是你的思路吗?

网友:
这电阻坏是通病不,怎么看出来了

网友:
楼主技术值得学习

网友:
这属于秒杀的节奏吗

网友:
能修苹果的都是老司机

网友:
楼主这一看就是老鸟,准稳,高

网友:
这个也行吗,检测电压过大,就是电流过大保护 了

网友:
可惜看到此贴已经晚了,要不然还可以加点分。。。之前是适配器不过隔离吗电池可以过还不充电是吗?

网友:
快上车。没时间解释了

网友:
不知道你们是哪里的办理了执照是不是就要缴税的,现在当官的比大爷还大爷呢,没有好处他是爱理不理的很正常的

网友:
修苹果的老司机

网友:
苹果也是奇葩  几代机器都用的6259 故障率那么高

网友:
待机芯片不量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