跪求联想S410P主板网线接口

楼主(2017-05-12):
联想S410P   主板上的  网线插口  坏了,哪位师傅有,联系QQ361783029  微信wangguanhao66

网友:
这台机器的机器型号

网友:
直接某宝买回来换就是了啊。

网友A:
淘宝上没有,淘宝上的连接主板的针脚到网口边缘12毫米。,。。少了几毫米,翻遍了·整个淘宝

网友:
引用 网友A:
淘宝上没有,淘宝上的连接主板的针脚到网口边缘12毫米。,。。少了几毫米,翻遍了·整个淘宝

这种情况就没有遇到过了,按照型号也找不到一样的吗

网友:
不好买,淘宝上都不一定有

网友:
让客户 另叫外接的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