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ACBOOK]
这苹果修的,这苹果修的!

楼主(2017-05-12):
接了台A1418 IMAC一体机  拿过来不触发,查信号发现SMC未发出SMC_PM_G2_EN ,测量了几个地方锁定是SMC问题,订了块料板过来,用钢网和植锡泥植好,接上可调电源,电流刷刷的上去了,以为好了,准备装机想想还是在点一下,尼玛 又不触发了,怎么回事刚不是好了么,没植好?不可能呀  不是可以上电呢,又加焊了下,又可以上电了,冷机就不触发,靠   !!!!!!!!!!!    又花100元订块料板回来,装上没动静,擦  这个料板板子是坏的,无奈  在订一块   我就不信了   好了   上电正常   试了三天也没问题 ,拿给客户,可是  没完过了半个月客户又回来了  又开不了,嬲     !!!!!!!!!!!!

又订一块    植上去加热可以开   冷机开不了 。。。。。。

表示此时的我凌乱了!

开始怀疑这到底是什么情况   !

SMC周围的小零件也换了还是一样  !

竟然不知道怎么下手了

网友:
苹果就是这样不好玩了,没有办法它的EC带程序。。。。慢慢玩吧。。。。

网友:
苹果的的东西不好搞 得慢慢排查

网友:
我修过一个苹果换了三个ec才好 运气真心不错

网友:
还是继续查下触发条件 苹果设计相对复杂维修起来自热也相对麻烦点

网友:
同情楼主,我也发觉苹果真的不好玩。

网友A:
苹果电脑比普通电脑好修太多了,3.42V。复位,公共点,,待机单元供电,自检,LID,电压是否有偏低,周围电路是否有问题,蛮多电阻坏的,芯片坏的。。大芯片坏得少,如南桥。。。

网友:
出现维修成本要100的就不修选择放弃。

网友:
引用 网友A:
苹果电脑比普通电脑好修太多了,3.42V。复位,公共点,,待机单元供电,自检,LID,电压是否有偏低,周围电路 ...

说的轻巧啊,修起来不是这么回事了

网友:
主板的版号多少?楼主可以找图纸,还是一步一步的查问题吧?应该不是EC的问题?你这样换也不是办法啊,成本也上去了。

网友:
这还怎么修啊 是我都果断换板了,苹果用户一般都不怎么缺钱的,但是他们的要求是稳定~

网友:
再冷静下来仔细看看。

网友:
确定是EC引起的不发出SMC_PM_G2_EN ,无法开启下一步电压

网友:
苹果的东西就是不好修啊

网友:
软故障的机器修起来就头疼

网友:
板子都要被你玩坏了

网友:
用苹果的机器的 大部分都有强迫症,所以要一次搞定,我都是 严格测试 才通知客户取机的。

网友:
四块料板四百块。。。都不知楼主能收多少钱了,不稳定的最闹心,特别是客户又急着要

网友:
别说修了,看着都凌乱了

网友:
没搞好就放弃把  ,成本忒高了

网友:
讨厌苹果带程序的芯片

网友:
引用 网友A:
苹果电脑比普通电脑好修太多了,3.42V。复位,公共点,,待机单元供电,自检,LID,电压是否有偏低,周围电路 ...

对于老手这样,新手不是这样了

网友:
开机条件查仔细了

网友:
难修但是好收钱啊

网友:
和我修的A1466一样换个就好冷了就不行,再换个都一样现在都准备放弃了

网友:
板材不稳定 还是  有什么芯片受热 接触不量

网友:
没图没真相,空说无凭

网友:
真舍得下成本,可能真不是EC本身的问题

网友(2017-07-02):
我手头现在也有一块,12v没有转换的。准备把ec拔掉重植一下看看。

网友:
应该还是小件问题   我就遇到个电阻不良的   加热就可以

网友B:
还是直接换板吧,直接500%的利润加上去就行了

网友:
能修苹果的都是高手啊,仰望一下楼主

网友(2017-08-01):
引用 网友B:
还是直接换板吧,直接500%的利润加上去就行了

5倍的利润???????????、

网友:
不好修换板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