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E555进水机器盲修快修一小例

楼主(2017-05-13):
前言:积极发帖,既活跃论坛气氛,又结识朋友,跟进步伐,人人为我,我为人人
机型:Thinkpad E555
故障现象:进水不触发
维修地点:甘肃兰州---来吧,朋友,马上天热了,来这里避暑吧(我怎么觉得还是那么热呢)
维修过程:
1.客户机器进水,按开关无反应,着急用,让速度修。价格好商量。我就喜欢这样的,价格好商量,呵呵。麻溜拆机。全板就待机芯片这里进水了,测量全板大电感无短路。现在的机器,进水就进键盘或者触摸板这里,一般又都是待机芯片,设计的给我们维修的福利吗?拍照,然后刷刷刷

2.刷完以后,发现12脚断线。这机器没有图纸,芯片型号也不标明,虽然是进水的,也权当它是好的。待机芯片,如果进水,断线一般都断的是供电脚。这种小IC,补线有两种方法A:不取芯片,直接从外面焊接一个导线和IC的脚连接。此法优点,就是不取芯片,简单;缺点,有可能焊接接触不良;B:去下芯片,补线,焊接。优点,保证焊接。缺点,需要取芯片。尝试不取芯片的先焊接了下,老感觉焊接不好。于是取下芯片,补线。
3.补好线,焊接好芯片,除了补线的这边轻轻的拖焊以外,其它都进行了拖焊。并测量了上下管的G极阻值,没有空焊,然后上电。
4.还是没有待机。看来是芯片坏了?暂时不知道芯片型号,顾客又在等,还是权当它是好的吧,测量芯片的外围电路吧。没有资料,只能够盲测了,大概能够测试的就是主供电、基准电压、线性电压、自举升压、LGATE及UGATE了。主供电,刚接线了,测量没有问题。基准电压没有测试到,难道芯片坏了?也许芯片没有设计基准电压呢?PASS,线性电压,测量线性3脚有电压,13脚无电压,更加怀疑芯片损坏了,再测测吧,咱没有芯片啊(型号不详)。更换13脚发黑的电容,线性有了。但是待机还是没有。那就再测自举升压吧。这个都比较好找,一个电容加一个电阻的地方就是。还是电容发黑,换掉。再测试,待机好了。上电,机器亮机。

5.前后连拆带装带修1个小时,客户很高兴,给钱也痛快,收费4XX。我也高兴,哈哈,就忘记拍亮机照了。
6.维修动作:补线、更换2个电容。
7.维修经验:不要心急,不要着急动芯片,多查查外围电路。多查查原理。

网友A:
有图纸才知道 芯片的引脚功能,不知道你咋想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有图纸才知道 芯片的引脚功能,不知道你咋想

仁兄您好,PWM芯片如果你没有图纸,又不知道型号,你修还是不修呢?对于芯片的开启脚、反馈、限流、限压估计看不出来。但是像供电、基准、自举、线性这些东西,通过查看周围电路还是一眼就能够看出来的?修的多的人应该都能够看出来吧

网友A:
引用 网友B:
仁兄您好,PWM芯片如果你没有图纸,又不知道型号,你修还是不修呢?对于芯片的开启脚、反馈、限流、限压 ...

没图纸 ,我会找 芯片的PDF 你说哩

网友C:
不错的经验,加上细心,修得不错

网友:
引用 网友A:
没图纸 ,我会找 芯片的PDF 你说哩

问题是芯片本体标识不是芯片的真正型号。好的,像你学习。以后一定找PDF。

网友B:
引用 网友C:
不错的经验,加上细心,修得不错

级别都好高啊,我什么时候级别才能够跟上呢?

网友:
引用 网友B:
级别都好高啊,我什么时候级别才能够跟上呢?

论坛高人太多了  多互相学习

网友D:
你线补好在吹芯片,线不会又吹掉了吗?

网友:
引用 网友D:
你线补好在吹芯片,线不会又吹掉了吗?

给你加分,看来你是认真的看完帖子了。这个问题确实有,不过在吹的时候,需要把线留长一点,做个固定就可以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你线补好在吹芯片,线不会又吹掉了吗?

兄弟,加点分啊

网友E:
那我想问这位大师傅华硕大部分都没有图纸我想说的是怎么下手维修啊我想听听你的经验看一下咯毕竟 刚开始接触

网友:
引用 网友E:
那我想问这位大师傅华硕大部分都没有图纸我想说的是怎么下手维修啊我想听听你的经验看一下咯毕竟 刚开始接 ...

华硕的没有图纸的,最多就是修下供电了。信号部分基本无解

网友E:
供电指的是哪些大师傅可以讲解一下好让我下次知道怎么下手

网友F:
楼主,问下补线的方法,本人不懂,在此请教,是把绝缘层刮掉,然后放一根线进去,对吗,然后上绿油?

网友G:
我想问问楼主哪个是自举升压脚位

网友H:
1225C吧?
芯片丝印看不清时,最好是图纸,当然修过与经验更重要
看芯片3脚13脚12脚基本可以确定1225C,特点这两脚外有稍大一点电容相连

网友I:
你可能是老师傅吧 速度修的蛮快 焊接也是很细心

网友J:
哇 楼主你那市场部错嘛

网友:
引用 网友G:
我想问问楼主哪个是自举升压脚位

帖子里面讲了的。兄弟加点分,不扣你的分

网友:
引用 网友H:
1225C吧?
芯片丝印看不清时,最好是图纸,当然修过与经验更重要
看芯片3脚13脚12脚基本可以确定1225C,特点 ...

应该不是,比1225c大。兄弟加点分,不扣你的分

网友:
引用 网友F:
楼主,问下补线的方法,本人不懂,在此请教,是把绝缘层刮掉,然后放一根线进去,对吗,然后上绿油?

你说的是第一种办法。帖子里面讲了两个方法。学东西是不是该加分呢?

网友:
引用 网友E:
供电指的是哪些大师傅可以讲解一下好让我下次知道怎么下手

就大的电感,场馆,pwm等。请教问题是不是该加分呢?

网友:
引用 网友I:
你可能是老师傅吧 速度修的蛮快 焊接也是很细心

互相学习。维修很多年了,修不动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J:
哇 楼主你那市场部错嘛

看客户了。兄弟加点分呗,不扣你的分

网友:
引用 网友B:
看客户了。兄弟加点分呗,不扣你的分

必须加分,光顾着羡慕你了

网友K:
最好还是把芯片拆下来重新焊上去,把焊盘处理一下,虽然外面焊好了,但很多时候焊盘都腐蚀氧化了,会造成不稳定

网友:
引用 网友K:
最好还是把芯片拆下来重新焊上去,把焊盘处理一下,虽然外面焊好了,但很多时候焊盘都腐蚀氧化了,会造成不 ...

说的很对。兄弟加点分呗,不扣你的分

网友:
这才是真本事呢,看元件分布就大约知道引脚功能,膜拜啊 有了pdf更好 问题是知道芯片型号么

网友L:
引用 网友G:
我想问问楼主哪个是自举升压脚位

一个电阻加一个电容的地方差不多就是自举升压的地方

网友L:
这样盲修,修好了也比较好,幸亏没有走弯路,换待机芯片

网友M:
好经验,谢谢分享,加分鼓励

网友:
引用 网友L:
一个电阻加一个电容的地方差不多就是自举升压的地方

一看就是专业的

网友:
引用 网友L:
这样盲修,修好了也比较好,幸亏没有走弯路,换待机芯片

想换也没资料,呵呵

网友:
引用 网友M:
好经验,谢谢分享,加分鼓励

谢谢师傅鼓励

网友:
补出来的线很漂亮,可靠

网友:
一般这种少主供电的 一般都把芯片换了 想不到芯片没坏

网友:
这个机器算是赚到钱了

网友:
也够运气的,换我就换芯片了,一般电容有一头发霉只要不短路,我都不鸟它,除非它短路了,还有一个疑问就是,你都不知道芯片是什么型号请问,你是如何量它的工作条件还有它的线性自举这些的?不知道芯片你都知道哪个脚是哪个脚 ?你也是真大神。一万个???????

网友:
进水机就该这么修才是最有效果的,看电路查信号,有的时候反而坏事,老鸟一般都这么修。。。

网友:
客户比楼主给力啊

网友:
引用 网友B:
级别都好高啊,我什么时候级别才能够跟上呢?

多修多发贴就能跟上了,哈哈

网友:
楼主厉害,思路清晰,学习了

网友N:
补线是最痛苦的事

网友O:
兄弟好牛X..进水没图修的还这么溜。。。已加分。。

网友:
不要心急,不要着急动芯片,多查查外围电路。多查查原理 LZ这句话我赞同!不然容易扩大故障

网友G:
引用 网友B:
看客户了。兄弟加点分呗,不扣你的分

好的加分了,希望你多发些帖子

网友P:
我就看你4开头三位数   给你一个大写的赞   这才是修机的动力   那群几十块钱修机的SB都死哪去了  过来看看

网友Q:
现在维修能收个400大洋,难得啊!

网友R:
好简单的进水啊

网友:
引用 网友G:
好的加分了,希望你多发些帖子

您的鼓励,是我前进的动力。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P:
我就看你4开头三位数   给你一个大写的赞   这才是修机的动力   那群几十块钱修机的SB都死哪去了  过来看看

我一直记得一句话,“报好一个维修价,胜修十台机”。开店久了,技术是技术,最终还是要转化为生活必需品,是不是?市场大家一起来维护

网友:
引用 网友Q:
现在维修能收个400大洋,难得啊!

报好一个维修价,胜修十台机

网友:
引用 网友R:
好简单的进水啊

嗯,就是的。

网友:
引用 网友O:
兄弟好牛X..进水没图修的还这么溜。。。已加分。。

这进水的机器,还好只在供电上,而且在待机上,如果其他的位置,信号问题,就麻烦了。谢谢,兄弟

网友:
引用 网友N:
补线是最痛苦的事

补线确实挺麻烦的,兄弟加点分呗,又不扣你的分

网友:
支持楼主 ,哈哈400多的价,值呀

网友:
楼主运气好啊 ~ 之前修过一个 一路查下去 一路头痛

网友:
胆大心细  学习了

网友S:
啊哈哈哈哈  再给你加点分 高兴高兴

网友:
引用 网友S:
啊哈哈哈哈  再给你加点分 高兴高兴

谢谢,支持哦。兄弟。

网友F:
楼主,第二种补线方法,具体是怎么操作的,能具体说下吗,谢谢。

网友T:
引用 网友F:
楼主,第二种补线方法,具体是怎么操作的,能具体说下吗,谢谢。

1.把芯片取下来
2.把焊盘用刀子划开,上锡。然后用很细的铜线,用烙铁焊接好。焊接好以后,不用绿油固定,但是线要长一点。在芯片脚的外面固定好。
3.开始上芯片,最后用外用表测试下,线的外端和芯片能够看见的那个点是否相通

网友F:
引用 网友T:
1.把芯片取下来
2.把焊盘用刀子划开,上锡。然后用很细的铜线,用烙铁焊接好。焊接好以后,不用绿油固定 ...

谢谢了,就是说,芯片脚下焊接好以后,线留长一点,这另一头找与芯片这个脚相通的地方,然后也把这一头焊接好,就行了,对吗,楼主。

网友:
进水不多又不久的多数是芯片的供电脚断线了,细点心还是能赚钱的。

网友:
引用 网友F:
谢谢了,就是说,芯片脚下焊接好以后,线留长一点,这另一头找与芯片这个脚相通的地方,然后也把这一头焊 ...

对呢,完全正确。你很有觉悟哦

网友U:
华硕的没图纸不好搞

网友:
引用 网友U:
华硕的没图纸不好搞

同意,有点位图纸也不不好搞。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不错的经验,加上细心,修得不错

谢谢鼓励,会好好修的。

网友:
引用 网友E:
供电指的是哪些大师傅可以讲解一下好让我下次知道怎么下手

供电,就是围绕供电芯片以及转换电路,进行测量,找芯片的PDF,然后围绕芯片来维修

网友V:
客户爽快钱就好收,不过楼主技术是主要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V:
客户爽快钱就好收,不过楼主技术是主要的。

这个叫优质客户。我们现在要区分对待优质客户和劣质客户。对于不同的客户,方式方法不同

网友W:
胆大心细,技术值钱,手工费也不多

网友:
论坛里高手很多啊  佩服佩服

网友:
引用 网友W:
胆大心细,技术值钱,手工费也不多

你这个话,所有维修员都爱听~呵呵

网友X:
大师傅可以讲解一下

网友:
进水机器就是要仔细

网友:
进夜有时蛮好修的

网友:
引用 网友X:
大师傅可以讲解一下

讲解什么?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个叫优质客户。我们现在要区分对待优质客户和劣质客户。对于不同的客户,方式方法不同

一语中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