烤芯片的简单工具

楼主(2017-05-12):
      梅雨季节,防止芯片受潮起泡,就用电热驱蚊器,方便实惠快捷。如果担心温度过高,可在芯片下面架空两条牙签。

网友:
电蚊香?有点像

网友:
具体要烤多长时间呢?

网友A:
再说这温度稳定吗?

txj

网友:
  什么意思这是

网友:
引用 网友A:
再说这温度稳定吗?

温度还算稳定,时间自己把握。

网友:
这个办法不错,大概3~5小时吧?

网友:
你这个动作太有创意了吧?:ku:

网友:
太复杂了,直接放在焊台上面。

网友:
想法蛮有创意。

网友:
电蚊香。我没话说了。这都能想出来,我也试一下,没次都是用bga烤的

网友:
会省好多电费

网友B:
我都是直接放在bga焊台上预热一会,比较方便了

网友:
#在这里快速回复#奇思妙想

网友:
表示都是用热风枪直接吹的,这个方法好有创意!~6666

网友:
我一般都是拆焊的时候把新的芯片放在PCB上,加热一遍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都是直接放在bga焊台上预热一会,比较方便了

咋在BGA上 预热 放到加热板上

网友:
人才人才,我想我也知道怎么做了

网友:
楼主很有创意

网友:
你这个动作太有创意了吧

网友:
先烤一下,去掉芯片的潮气,增加焊接成功率。

网友:
这办法好,你是人才

网友:
牛啊 ,这都可以学习了哈哈

网友:
方法不错,可以试试。

网友:
这个好方法 我也想到了个 还可以用电饭锅的保温片做 原理差不多 也很省电

网友:
没看懂,什么意思

网友:
烤鞋器也行?

网友:
如何控制温度?

网友:
电蚊香?表面积太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