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X5554L 内存颗粒进液 屏蔽板载内存

楼主(2017-05-12):
机型   华硕X5554L
板号   X555LP REV 1.1

故障    进液触发不显示

   开机电流在0.5几 拆机发现内存颗粒周边腐蚀  清洗干净后加电一个样

  于是屏蔽板载内存
  根据以往经验   PCBID1-PCBID4  1001 即屏蔽
  将PCBID1 电阻移动到上拉位置   PCBID4 移动到上拉位置  即 1001

  加入内存 加电开机 完美亮机

网友A:
真技术,板载内存是通过断其供电来屏蔽的吗?能说明具体原理吗?电路图和点位。

网友:
引用 网友A:
真技术,板载内存是通过断其供电来屏蔽的吗?能说明具体原理吗?电路图和点位。

叫我说原理 我还真是一知半解啊  为了不误导你  还是翻翻论坛吧

网友:
看来楼主改的不少,弄得这么熟练,图纸都不用吗

网友:
我的555LD 3.1好像不行

网友B:
是板载内存的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B:
是板载内存的问题?

是的  液体进入颗粒 里面了 没短路 但估计PCB 腐蚀断pin了

网友:
这个移动2个就行了?。。

网友:
学习了,整天逛论坛就爱看你们秀技术

网友:
我有次直接取了也行

网友:
屏蔽板载内存 然后在加个内存上去

网友:
直接拆了内存颗粒可以吗

网友:
谢谢楼主分享,下次遇到也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