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2年 AIR A1465进不了WINDOWS系统

楼主(2017-05-12):
各位亲们好,2012年 AIR A1465进不了WINDOWS系统。苹果系统一切正常,在安装WIN7 和WIN8的时候前面安装都正常的, 之后安装完以后重启也显示正常,快要进行下面安装的时候就灰屏了,大小灯也不亮。已经安装好几回也是如此。不知道是如何问题。

网友A:
显卡驱动问题    进安全模式卸载驱动    装HD4000集显驱动     这款机子的显卡驱动可以用用驱动精灵打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显卡驱动问题    进安全模式卸载驱动    装HD4000集显驱动     这款机子的显卡驱动可以用用驱动精灵打

你好。 谢谢回答。 但是与这个显卡驱动无关,还没有安装到驱动这一步, 就是安装系统1%到100% 走完后然后重新启动装要继续的时候,然后就灰屏了。 还没有安装完系统。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好。 谢谢回答。 但是与这个显卡驱动无关,还没有安装到驱动这一步, 就是安装系统1%到100% 走完后然后 ...

在这里黑一般是安装包没做好

网友:
苹果的12年的A1465   A1466装win7是最难的    各种问题      装WIN10没有驱动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