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5420通病等你来解决!S5出来马上掉,遇到数台

楼主(2017-05-12):
我们是承接DELL售后业务来做的,遇到数台DELL 5420,都是s5,s4,s3刚出来马上掉,上一个信号SIO_PWRBTN#不会掉。这些信号是南桥发给IO的信号,用来开启内存供电的,途中没经过任何元器件,就算是有关联的元器件我们也拔掉试过。翘起过IO脚,换过IO,换过南桥,问题一样,还是一出来就掉。也排查过IO,南桥的工作条件,都正常。求助啊。。。。
麻烦大神帮忙看看,让同行少走弯路。

DELL 5420 NV独显QUANTA DA0R08MB6E2 MB 新图

网友A:
这个还没有遇到,没法说清楚是哪里的故障,楼主可以照着时序图查啊,如果有示波器了可以看看是哪个信号先掉的

网友B:
上传的附件是图纸还是BIOS程序?

网友:
售后也和我们一样修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还没有遇到,没法说清楚是哪里的故障,楼主可以照着时序图查啊,如果有示波器了可以看看是哪个信号先掉 ...

那个掉都是南桥发给ec的,中间没经过任何东西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上传的附件是图纸还是BIOS程序?

图纸,不是bios

网友:
有没有测试供电电路  看看有不正常的吗?

网友:
DELL后短路会马上掉电。建议逐个的排出

网友:
估计是缺么个电压吧

网友:
把ec发出的控制开启后级电路的信号关掉看看

网友:
按照时序来呀,G3-->S5-->触发,RSMRST#正常吗?另外BIOS刷过了吗?

网友:
建议换个内存供电IC试试、这个供电坏的多

网友:
有些机器是好修,有些机器就是坑货

网友:
修掉电要用示波器会好修很多

网友:
售后不都是换主板吗?

网友:
哎,掉电最烦了,我还有两台掉电的在修

网友:
主要查内存供电芯片  这个不是EC开启内存那一块  是桥发给ec也同时单独发给内存供电芯片  时序图标的很清楚图纸第五页

网友:
掉电前电流多少?电压出了哪些?
广达掉电HWPG,注意15V不正常就会马上掉的

网友:
今天也接个5420机子  进水pch短路了

网友:
用SPL_S3#对比RSMRST#看看。掉电后可以再次触发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