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G475AX待机0.02,按开关0.03。5秒钟后掉电

楼主(2017-05-12):
  机器型号 联想G475AX
  机器版号 LA-6755P REV:1.0
  机器故障 二修机来时假焊了南侨。来时故障待机0.13. 按开关指示灯亮 电流没反映。
  一开始习惯性测量了一下coms电池1.78V 换了电池待机既然正常了 待机0.021,按开关电流到0.03几     开关指示灯也亮了。  待机3vsb 5vsb都有了  有个pu501不知道是什么芯片   型号是ab-dj F2J         EC vcc 9脚 22脚 33脚 99脚 111脚 125脚 供电3.3 V, PLT_RST#3.3V EC_RST#3.3v。  +EC_AVCC3.3V 加电五秒钟左右掉电。----供电都没有         附上图纸

网友:
单桥AMD待机时就应该有的电压 第二个待机电压

网友:
附上图纸,请各位大神帮忙看看

chinafix.com.cn迅维网_LA-6755P LA-6757P PAWGC PAWGD_57pr10_1130 LENOVO G475GX.7z