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P8H61-M-LX-PLUS维修

楼主(2017-05-12):
分享一块华硕主板、型号P8H61-M-LX-PLUS。客户一早打电话过来说一块H61板子一转一停,反复重启能不能修理,我猜想是技嘉主板,应该不难修理,就让他拿过来查下故障。没想到是华硕主板,华硕一转一停还是挺少见的,心想是822在作怪了。上电开机量得复位有3.3V正常,那就是跑马方面问题了。心想应该不是温控问题,如果是温控问题应该直接保护不会反复重启。先往BIOS方面着手,拿过来后先刷下BIOS,问题依旧,先量BIOS脚供电是否都有3.3V,量3脚正常,7脚电压1.7V,哎哟不正常,立马看点位图与BIOS旁边的822相连,从料板中找个822换上,亮了。

马上测试烤机,20多分后又熄火了。在触发,风扇一直转,但是不跑马了。。哟呵,调皮。立马查供电是否正常,量得内存供电1.3V偏低,1秒后又跳到0.9V, 又跳1.3V,0.9V和1.3V来回间跳变,看来得先解决这个问题。应该是元器件不良或者MOS管本身问题,换了相连的电阻电容和MOS管依旧,没道理啊。在准备要放弃的时候突然想起以前师傅向我展示MOS管叠加,问他有何作用时,说可增强导通渠道,使其导通更稳定,啥招都使了,就只剩下这个办法了,从料板在拆一对MOS管,叠加上原MOS管使其双管导通, 开机测试正常1.5V不跳变了。亮图,烤机半天无问题。

网友:
双管导通!学习了

网友A:
这板子修的有意思。至少让人耳目一新。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这板子修的有意思。至少让人耳目一新。

师傅懂得知识很多,他都是喜欢创新跟着他学点皮毛而已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师傅懂得知识很多,他都是喜欢创新跟着他学点皮毛而已

你师父也是个老司机。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你师父也是个老司机。

他说不搞点新思路的话维修就太乏味了

网友A:
引用 网友B:
他说不搞点新思路的话维修就太乏味了

是的,有创新才有意外收获。

网友C:
这都行,或许故障是哪个电容??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都行,或许故障是哪个电容??

不清楚。我原先也以为是电容拉低,但是电容都换过了,只剩下电感没换,后级断开也一样会跳变,跟后级无关。

网友:
引用 网友A:
是的,有创新才有意外收获。

活到老,学到老,与大神们一起探讨学习进步很快。

网友D:
高手在民间  加分

网友E:
叠加上原MOS管这样也行

网友:
引用 网友D:
高手在民间  加分

互相学习学习

网友:
引用 网友E:
叠加上原MOS管这样也行

如果遇到条件正常,MOS不导通或者电压跳变可以试一试.

网友:
没找到故障原因 容易返修

网友F:
有点不科学吧     会不会是板漏电引起

网友:
引用 网友F:
有点不科学吧     会不会是板漏电引起

不知道是哪些问题引起的导通渠道不稳定,元器件要是深入探讨的话深不见底,光是一个二极管都能出一本书。。这是工程师才能解释的了。

网友:
修的不错,加分!

网友:
主板维修低啊

网友:
是啊。越来越少人修主板了。

网友:
好经验,加分

网友G:
P8h61-m 到修的时候了

网友:
引用 网友G:
P8h61-m 到修的时候了

H61很多,B75以上就很少。。

网友:
MOS管叠加 感觉没意义,不如换棵就完了。
...........

网友:
换过了,一样

网友H:
怎么叠啊???

网友:
引用 网友H:
怎么叠啊???

上管叠上管,下管叠下管,DGS级对应不能错,然后用锡把DGS对应连起来或者连线。

网友:
这块板Bios 出问题的多

网友:
还带叠加。。。长见识了

网友:
楼主把点位和大家分享一下就更好了

网友:
论坛有的,我也是论坛下载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