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Z501不触发

楼主(2017-05-12):
如题,所有信号都有,不知道是什么原因。

网友:
不触发的话就查一下ec和桥的触发需要的条件,适配器检测信号,开关信号,lid等

网友:
不触发的话就查一下ec和桥的触发需要的条件,适配器检测信号,开关信号,lid等  同意说法

网友:
所有信号!!!!!!刷BIOS试试,如果真的所有信号都

网友:
  测触发条件,刷BIOS , 有时候开关板故障也有可能哟

网友:
怎么看不到东西,待机电压都出来了,开机不触发,先刷BIOS,

网友:
上面说的都是,。

网友:
可以先刷个BIOS试试吧、

网友:
先刷BIOS试试吧

网友:
所有信号嘛,,上个图看看啊

网友:
楼主 修好了吗

网友:
刷BIOS试试

网友:
待机电压都出来了,开机不触发,先刷BIO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