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L-IG41M REV1.0这个主板卡LOGO

楼主(2017-05-12):
开机卡联想LOGO,代码跑3C,是声卡问题,换声卡后不卡了,不是南桥,害我换了2个南桥。。记住代码3C是声卡啊

网友A:
历来卡LOGO都是先拆外设,再换时钟和IO,最后不行才换南桥。你这一上来就有点狠。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历来卡LOGO都是先拆外设,再换时钟和IO,最后不行才换南桥。你这一上来就有点狠。

搜索论坛,看了好几个帖子,同型号的主板,他们都是换南桥,所以才让我决定首先换南桥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搜索论坛,看了好几个帖子,同型号的主板,他们都是换南桥,所以才让我决定首先换南桥的

别人的经验仅仅是经验,经验也是有对有错,况且板子又不是次次都坏同一个地方。南桥固然集成度高,所以坏的几率大点。但也不是说次次就是南桥坏。不过,修好就是件幸事。

网友:
刷bios实施

网友:
不想刷BIOS,没有刷的必要

网友:
别人的经验 只是给我们一个维修的思路  不要盲目照搬

网友:
3C大部分是声卡,但是拆了声卡还卡3C就没辙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