Z475多故障维修案例

楼主(2017-05-12):
                                                                         Z475多故障维修案例
机器型号:Z475
主板板号:DAKL6CMB8D0
版本:REV : D

主板高清图:
    送修的机器,一看板子被修过,PU10被干,CPU供电被干。CPU芯片旁边板层有轻微鼓包现象。
  故障现象:打了下值无异常上电按开关电流上到0.272
  待机电流:0.019  (不正常,这个待机几乎看不出来异常,后面有详细秒描述。)
触发后第一故障电流:
扫荡全板供电发现出来CPU供电没出来。芯片上家也更换了,先测下有EN没吧。
实测发现CPU电源IC的EN只有2.241v明显不正常。
追查其来源发现来自PU10 vdda2.5V供电芯片的PG信号被+3V上拉:
      电压偏低难倒是上家换的CPU芯片是挂的,果断更换一个涛声依旧,拆掉PU10还是被拉低,那只有这个地方了。
看来是板层的问题了:
断开PR236电压恢复正常:
      看来真是板层导致,只有死马当活马医了,直接一坨锡短接PR236,断开PU10 VDDA2.5供电的PG脚。改用VDDA直接去开启CPU供电试试。
      改好,在开关电流上到0.680故障变了,依旧无CPU供电。实测CPU供电芯片EN恢复2.5V。发现主板的指示灯一闪一闪电流也忽高忽低跳。
       扫荡一边CPU核心供电芯片条件,再次发现敌情47脚只有3.3V明显不正常。
锁定二级转换:
PQ87转换电压偏低实测只有3.4V.
更换PQ87后待机恢复正常:
按开关电流欢快的跳了起来,久违的画面来了:
  码字不易,望路过的随手加个分,谢谢。。。

网友:
又是一个二修机呢

网友:
楼主可以 二修机 我一般就不修了

网友:
浩龙胸 出品 精品!

网友:
可想而知上家有多菜!

网友:
楼主比较走运,上家比较善良

网友A:
点评分。一直在转。。。 估计原机就5V二级转换问题。CPU那里是被搞出来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点评分。一直在转。。。 估计原机就5V二级转换问题。CPU那里是被搞出来的。

有道理。。。

网友:
二修机要是让我修也就放弃了

网友:
二修的的机子都是高手才能修复的呀

网友B:
楼主的修机功夫很深,加分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楼主的修机功夫很深,加分了

感谢。。。

网友:
楼主的修机功夫很深,66的

网友:
2修机能修好不错。就怕同行直接烧

网友:
功力深厚啊

网友:
楼主修的很好,思路清晰,加分

网友:
值得同行们学习

网友:
我看见的是福禄克万用表。。。。。。。不要太牛逼。。。。加分了

网友:
我看见的是福禄克万用表。。。。。。。不要太牛逼。。。。加分了
乐呵呵
牛的不是万用表。而是楼主功夫。万用表普通的容易坏。福禄克的贵点应该不错把
详情

网友:
厉害这也可以

网友:
二修机修的这么6,腻害,加分

网友:
楼主修的很细,这个能修好不容易啊

网友:
这些知识都是积累的吗?没CPU供电我都不知测什么点。

网友:
实际故障应该就是二级转换电压不正常导致的吧

网友:
昨天我也修了一个二修机、、故障多得可以说是快报废的状态了,,有时间整理一下也写个出来, DELL N4110 的本本

网友:
楼主 是老司机了啊 加分了

网友:
厉害了 老司机

网友:
楼主功力深厚 这样的都修好了 维修不易已加分

网友:
板层问题估计是上家温度高焊鼓包了,基本功不过关呵呵,楼主老司机了,加分顶一下。

网友:
思路很清晰,,,,。

网友:
福禄克啊 好东西 我一直舍不得买

网友:
看来还是得一步一步的从基层电压侧起

网友:
高手厉害啊,佩服,要是我恐怕修不好

网友:
加分加分,写得很详细。楼主技术厉害,写稿子也厉害

网友:
楼主思路清晰,值得借鉴学习

网友:
想去学习,可惜没时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