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5.6寸笔记本屏

楼主(2017-05-12):
求购华硕F555L显示屏(屏号:N156BG1—L41 REV:C5)要求A-屏无质量问题 联系QQ27444869备注下。

网友A:
求屏,请写出正确的屏号
说明是LVDS还是EDP的屏

网友:
N156BGE—L41 REV:C5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求屏,请写出正确的屏号
说明是LVDS还是EDP的屏

N156BGE-L41 REV:C5 LVDS屏

网友A:
引用 网友B:
N156BGE-L41 REV:C5 LVDS屏

嗯 对,40针的LVDS通用薄屏

网友C:
引用 网友A:
嗯 对,40针的LVDS通用薄屏

哥这个是不是就是普通的中厚LED屏  如果是  我有。。价格 150

网友:
引用 网友C:
哥这个是不是就是普通的中厚LED屏  如果是  我有。。价格 150

156薄40针LVDS通用上下固定的

网友:
这个新的才230,二手的15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