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电脑]
开机白屏,VGA外接显示屏没有反应

楼主(2017-05-12):
开机白屏,VGA外接显示屏没有反应,3.3V电压有,换了新屏一样显示白屏,屏排线也换了,,还需要检测哪里?

网友:
我一般先从简单的动作开始,测测屏接口条件,换换内存,换CPU,加焊显卡

网友A:
电脑什么型号?换屏幕,测排线通断,测试屏线接口条件!

网友:
引用 网友A:
电脑什么型号?换屏幕,测排线通断,测试屏线接口条件!

联想笔记本b550

网友A:
屏幕供电都测试了没有?

网友B:
显卡,一般是显卡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屏幕供电都测试了没有?

测试了,正常

网友:
引用 网友B:
显卡,一般是显卡了

集显的笔记本电脑

网友:
查查屏供电

网友:
求助最好说上笔记本型号等  纯白屏还是灰屏 ?继续测下屏那端的条件

网友:
引用 网友B:
显卡,一般是显卡了

不一定是显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