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电脑]
k580c-i5开机到logo掉电不开机

楼主(2017-05-12):
k580c-i5开机到logo掉电不开机

网友:
这个属于原创么  是的话给些原创分吧   我需要金币   维修量太大  维修人员多需要论坛支持啊

网友:
迅维现在要命

网友:
又要分又要   金币

网友:
等下次遇到就不用起弯路了,谢谢

网友:
现在金币和积分双向控制  都着急要分啊呵呵

网友:
又要分又要币 客户价又不高,维修难

网友:
厉害了我的哥,,小白学习了

网友:
修好了吗?厉害

网友:
应该是电阻坏了,导致的开机脚电压不对,最好是补上个差不多的电阻

网友:
电压被拉低还是上拉电阻不良

网友:
开机电压是指开关按键的电压吗,这样是电容漏电?

网友:
这种贴片按钮开关也经常出现问题的

网友:
我这个使修好的    亲

网友:
我一般 都是先刷 在硬

网友:
学习了     下次遇到同样问题就不必看图纸了

网友:
下次遇到就不用起弯路了

网友:
可能是显卡

网友(2018-02-09):
我一般这样的 都会先去量量开机电压

网友:
估计机器是有进液或者受潮了。。。。。

网友:
恩,NBSWON爆掉

网友:
这种问题遇到过 不过我的是板层漏电 飞线解决的

网友:
不管怎么样也是一个发现,下次遇上可以参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