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板卡资料]
大家来讨论下关于IT8728F 待机3V

楼主(2017-05-12):
以精英H61H2-AM3 例子  根据论坛内的上电时序   5VSB_CTRL_L 信号是IO  16脚发出来的  只要IO 的3个脚收到+PS_3VSB 电压  并且开关键按下去  理论上就发拉低。但是今天修这个板子 前后换了4个IO   按下开关还是被5V 上拉 没有丝毫动作 导致待机3VSB 出来了!3VSB 有2套方案产生  但是基本不会采取电阻直连 都是有5VSB_CTRL_L信号 拉低导通P管子产生。换完IO 还是不出 我选择论坛同行都采取的方法  点电阻直连!这个IO 最好不要代换 我代换2中CXA 不能用的!

大家来讨论下 是不是时序问题 还是买的IO还是有故障!

网友:
具体想看图纸的论坛有  上电时序论坛也有

网友:
看图纸最后的上电时序是  没按开关的情况下5VSB_CTRL_L就应该是由高拉低  变低需要什么条件呢?仅仅是IO  3V 到位就OK  内部拉低?

网友:
IO图发来看看

网友:
确实不能通用  前几天碰到过·还以为买的芯片是坏的

网友:
必须要第二排后三个字母相同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