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机维修论坛
手机更换电池,时间有偏差无法同步

楼主(2017-05-12):
苹果6刚换了电池,
在4G网络或WIFI网络下,
网络时间校正有偏差不能更改,
只能自定义调整,
有解决方法么?
手机

网友:
刷机试一下,说不定可以解决

网友:
itunes链接电脑就可以同步

网友:
楼上说的完全正确。

网友:
先连接网络 如果不能同步开下飞行模式在关 还不行 重启下 还不行 电脑连接ITUNES

网友:
连接电脑同步咯。

网友:
不死很了解的

网友:
只有调好了,就不会有偏差的啊。除非32K的时钟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