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61不开机

楼主(2017-05-12):
开机就电源跳一下 然后就没了 什么情况  几乎是开机就啪的一声跳了

网友:
测下CPU供电是不是短路了,CPU供电管短路 开机马上保护了

网友:
电流是多少?有待机吗?

网友:
供电是不是短路了

网友:
这是有大短路啊

网友:
应该是电源保护了,先测量一下那个地方有短路吧

网友:
拔掉12v 4PIN口看还会不会短

网友:
应该是保护了 或者缺少供电

网友:
百分之八十就是CPU供电的事。拔掉4P CPU供电再开机看还掉电不?

网友:
应该先不接CPU4pin电源接口开机试试还会不会保护?最安全就是达对地阻值就可以查出来,不行全版MOS管一个个测一遍

网友:
这个描述,不摆了

网友:
先扒了CPU的4P试试

网友:
别插12V供电电源   看是立马掉  还是转一会才掉   立马掉   看看总线芯片吧     转一会掉  12V短路

网友:
肯定是短路 不是5v 就是12v 12v一般是cpu供电 5v呵呵 看看usb口有没有坏掉

网友:
CPU,12v4pin短路了

网友:
量下主要供电  看有短路吗

网友:
后极短路 仔细查 就可以  一般电容

网友:
开机马上掉电  还没怎么碰到过

网友:
先确认主板有没有电压对地短路的,在上电的时候去量一下各个地方电压,看一下那个电压没有出来,在针对问题下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