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IG41M REV:1.0开机不显示

楼主(2017-05-12):
说维修思路:因为能开机,所以先插拔内存,电池放电。依旧不显示。看来是主板问题了,拆下主板按供电,时钟,复位来检修。先测了各个大电感,无CPU供电。不出CPU供电有可能:1 处理器本身坏(一般不会坏)。2 CPU供电芯片一块电路,包括芯片本身,芯片条件供电和开启,后续反馈及测电感阻值。3 BIOS程序等等。阻值正常,打开图纸找到CPU供电芯片NCP5932P.2脚没有开启,说明条件不满足。没有开启有可能BIOS程序问题,也有可能前级供电有问题。先细致的测了各个电容电感。发现没有总线供电,查图纸找到APL5912.继续查条件,也是没有开启,查开启电路8脚,受控于PQ721,PQ721受控于PQ720,这里就要推理了,8脚开启必须高电平,PQ721必须处于关闭状态,它关闭的条件就是G级为低电平。那么PQ720必须导通。先后测了PR720,PQ720,PR721阻值与电压。觉得PQ720有问题,对于这个管子我不是很了解,应该是P沟道三极管,高电平导通的。想着没有代换也麻烦,直接连通C,E级,让PQ721截止。至此维修结束。这里留个疑问是PQ720前后原理分析是怎样的?欢迎讨论。个人理论不是很精通,初步判断是PQ720和PQ721对+5VSB形成一定的分压。或者PQ720完全导通没有阻值,不形成分压。

网友:
有图纸比较好修。

网友A:
有的地方可以联通,有的不行,日后有隐患的

网友:
对,没图纸的话可能就修不好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有的地方可以联通,有的不行,日后有隐患的

这就是一个开启信号应该不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