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P8B75M-plus主板刷MAC地址不能保存

楼主(2017-05-12):
一个无盘网吧里出现几台华硕主板,同样MAC地址,找工具刷改成功,重启后又恢复成原来MAC地址,怎么回事呢?
板载网卡是RTL8111F的。
用过的工具如下:
1.用rtnicpg /efuse nodeid xxxxxxxxxxxx   修改成功后不能保存。
2.DMICFG 修改成功后重启又变成原来MAC地址。
3.DMI236或DMI244 /P  修改后按F10不能保存,提示参数错误。

网友:
MAC地址是保存在BIOS芯片上

网友A:
你工具软件没有用对吧

网友B:
换华硕拆机主板上的同型号网卡试试看。

网友C:
引用 网友A:
你工具软件没有用对吧

试用了好几个工具都不行,你有什么好工具推荐吗?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换华硕拆机主板上的同型号网卡试试看。

用软件刷不能成功吗?手头上一时没有同样的板子。

网友:
引用 网友C:
试用了好几个工具都不行,你有什么好工具推荐吗?

你读取一个主板bios 然后使用编辑软件查找这个主板的mac地址 看是不是能找到
能找到就说明mac地址在bios里面

网友:
引用 网友C:
用软件刷不能成功吗?手头上一时没有同样的板子。

有些软刷不行,技嘉的B85板子,网卡换了新买的同型号的芯片,可以正常上网,但就是不能做网启,换了同型号板子上面的网卡就没事。不知道是怎么一回事。

网友(2019-09-17):
华硕MAC地址怎么改专题:https://www.chinafix.com/zt/13731-1.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