杂牌G41主板不显示

楼主(2017-05-12):
G41主板开机诊断卡00 不跑马。

网友:
这个可能性太多了。

网友:
换个CPU试试,不行就刷个BIOS试试

网友:
不跑码的话可以先查一下有没有复位,时钟,等重要条件,

网友:
这个跑00问题太多了 虚焊 信号不正常 BIOS都会引起的

网友:
你这个帖子发的一点毛病也没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