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BM t60独显开机断电保护,VDD15电压14.41V正常嘛,求大 ...
IBM t60独显开机断电保护,VDD15电压14.41V正常嘛,求大神指导方思路方向

楼主(2017-05-12):
C:\Users\Administrator\Desktop
开机断电保护,检查,待机5V,3.33V电压都正常,发现D13
二极管
烧焦,拆开检查没有短路,换一个一样上去还是一样,就是发现vdd15 有14.41V电压。断开D13二极管,再检查VDD15发现没有电压了,答谢各位大神指导指点下
断电保护

网友:
查隔离保护

网友:
先上个图片大家帮你分析一下,没有图片好难分析的

网友:
检测隔离保护电路

网友:
看图说话,你自己有美哦好好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