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M513R-5535奇葩问题

楼主(2017-05-12):
接到机器的时候是开机电流不跳,开机指示灯亮,拆开发现桥供电不正常,只有0.4左右,打了一下电感没发现短路,一心想是桥有问题,桥型号是216-0844012,发现桥上有四颗电感是短路的,毫不犹豫的就找了一个桥换了。换好开机居然亮机了。心里高兴的很,装机试试其他有没有问题,刚装到一半就开不了机了。这尼玛也太坑爹了。又是原来的问题,说明桥是好的。后面发现桥后面QZ65附近加热以后就能开机。就在附近找问题的所在,哪个范围的原件都快换完了。还是老样子,加热以后能亮几次,过后又是老问题,求解  有没有哪位大神遇到过这种问题。

网友:
已经好了。是3v5v的铁壳电容除了问题,换了两个330上去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