佳能ix6780打印机报错代码:B200是哪里有问题?!

楼主(2017-05-12):
请教大神们:佳能ix6780打印机报错代码:B200是哪里有问题?!
佳能

网友:
这个不是喷头问题吗

网友:
这个问题有点严重。碰头和主板都有可能。如果你是维修的,建议报价高点,客户要修就修不修就算了。喷头要好几百呢。还有主板。这个问题的风险很大。而且佳能6580,6780就是坑的货。昨天都被坑惨了的。

网友:
最好是喷头和主板一起换。你这两个东西会相互烧。注意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