注意了 注意了 · 华硕机型所有使用RT8206A芯片有待机不触发通病了啊 · ·

楼主(2017-05-12):
今天修到一台华硕K53SD   有待机0.02 不触发 偶尔随便拿表笔戳下能触发· ·
我可不会跟你们一样 拿什么图纸 戳啊戳啊 ·· 直接找EC关键点·    直接找SUS_PWRGD· ·

为什么?????因为我修了7年笔记本了· ·  什么机器我一看就知道通病在哪里· ·

直接测量SUS_PWRGD · ·没有电压· ·一看芯片 RT8206A
呵呵· · 毛病找到了·
直连 28 30脚 有些人说要加电阻    无所谓了· 烧不掉的

总结下 · · · · 认同的就认同 不认同的 就不要看了·

华硕机器 很多都是使用RT8206A 这个待机芯片· ·
华硕有个问题就是EC除了常见的条件外还需要个SUS_PWRGD
很多人都忽视了这个·  一直在拿换EC啊  换桥啊 ·

目前我修到过好几个是用待机芯片由于SUS_PWRGD没有发出来的机器· ·
记得清楚的论坛上也有发帖的 · 华硕K43SV  还有这个K53SD

我只是列举一例 · · 大家注意下就是 · 还有不是所有SUS_PWRGD有问题都是芯片没发出· ··也有可能EC坏·

网友:
EC关键点是什么意思?上个图看看实物

网友:
老司机经验丰富,下次碰到了试试看。加分了

网友:
老司机,火眼精睛

网友:
老司机维修经验丰富,一看就知道那里问题,秒杀的事,加分。

网友:
我修7年整了,但还差的远

网友:
可以参考一下

网友:
LZ经验没得说非常丰富。经验是非常重要 可以使自己最少少走弯路,但是按照维修原理来说 图纸是必需品。大点的故障 复杂点的 应该是修不了的。个人见解

网友:
RT8206A是这个芯片不好了 不发出SUS_PWRGD了    修主板还要按时序  不知道的 就只能三斧头 先换EC了

网友:
SUS_PWRGD是啥信号哦

网友(点评):
电源好信号

网友:
真的这么NB?下次也可以试试。。哈哈,。。感谢偻主无私。。。。

网友:
这不是又有一个发财的机器了,漂亮

网友:
你真的是神孩子

网友:
PG信号引起不触发

网友:
楼主的意思是给PG啦个3.3吗

网友:
加分了 这个信号引起的故障也修到过

网友:
楼主分享精神可嘉

网友:
老司机不迷路,好经验,加分,谢谢分享

网友:
这就是经验!老司机

网友:
以后遇到这机跑不了啊

网友:
一般也只有华硕才会用到待机的PG了吧

网友:
是通病的话加个权限

网友:
华硕的机器问题还真的多!!

网友:
老师机,有点功力

网友:
又get了一个新技能

网友:
通病谁不知道啊,问题是有人写过这方面的相关资料和维修思路不,求共享。

网友:
是设计的问题还是RT8026的问题

网友:
最喜欢老司机的修机作风了。。。

网友:
不知道连起来的两脚是什么信号

网友:
经验加技术经验加技术 =无敌 呵呵 向楼主学习

网友:
修机器主要还是看经验,学习了,谢谢楼主的分享,下次遇到了也试试看

网友:
你是个老司机,遇到过ASUS 的8206A吹掉在装好的,

网友:
这个没那么神秘吧!这种情况 不触发查桥的11大待机条件 会发现RSMRST#为低 所以逆推很容易就会发现 SUS_PWRGD不正常的
腾讯小组
没有遇到这个故障 RSMRST为低的 修过上拉排阻问题的
详情

网友:
不推荐这样焊

网友:
超级老司机啊,秒杀,第一次见到以后记得了,SUS_PWRGD

网友:
老司机维修经验丰富,一看就知道那里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