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嘉 H61M-S1 奇葩问题

楼主(2017-05-12):
现在电脑生意惨淡,冷清。这天客户抱来一台电脑,说是不能进系统,我热情招待,有活了,接过电脑打开一看好的灰,听客户说好久没用了,刚从外地回来,打开电脑就这样了,走的时候还好好的。我先吹吹灰   插上电按下开关,开机进系统了  半天卡在XP滚动条不动了 ,我想是系统问题,给客户说下装系统收费,就做系统  一切顺利。重启后进系统发现还是卡滚动条不动了。然后就检测  把硬盘HDD测试完没有坏道,内存没有问题,换电源试试还是一样,把显卡拔掉试试,结果奇迹出现了  能进系统了  给客户说显卡  坏了,要换显卡。报价同意了,装上新显卡  心里正高兴  有钱赚了。结果卡LOGO,换了显卡还是一样。心里凉了半截,好不容易来个客户还不顺利,没办法测主板,供电都正常,先易后难  刷个BIOS试试。哈哈   进系统了   更新显卡驱动,声卡驱动,一切正常。收钱。

网友:
技嘉h61m-s1 BIOS

网友:
厉害了   我的哥

网友A:
可以,思路明确,不过后面换没有没换显卡呢

网友B:
好多卡logo一刷bios就可以解决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可以,思路明确,不过后面换没有没换显卡呢

换显卡了  客户本身显卡坏了   好不容易来单生意   换新显卡又不顺利   还好修好了  客户很信任

网友C:
你这估计刷bios的钱没收到

网友:
引用 网友C:
你这估计刷bios的钱没收到

是   显卡的钱赚到了  现在生意不好做    又有个华硕M2N68 不开机的   去论坛上搜有没有通病的  发现没有金币不让搜   发帖赚点金币用

网友:
引用 网友B:
好多卡logo一刷bios就可以解决

也不是  不也有遇到一个梅捷主板FM2 也是一样问题  刷BIOS 没有好    发现CPU核心供电不稳定,报价客户不修了     换了台新主机

网友:
可以,思路明确

网友D:
不过我遇见卡LOGO的很少去刷BIOS,下次在遇到楼主这样的问题还是一步一步来,懒不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不过我遇见卡LOGO的很少去刷BIOS,下次在遇到楼主这样的问题还是一步一步来,懒不了

是  搞维修的要细心再细心  不能偷懒    少走弯路

网友:
GIGA bios爱出问题

网友:
高手啊,我的哥,学习了。总结经验

网友:
技嘉主板卡BIOS或者不认硬盘的问题,一般刷完BIOS解决

网友:
再不好就应考虑U了。

网友:
吃一堑,长一智。会了。

网友:
这是有点坑啊,走了这么多弯路

网友:
不错,捡到了。金币啊,怎么要这个东西了

网友:
算圆满解决是关键

网友:
呵呵 真是一波三折 赚个钱不容易啊

网友:
华硕H61M-E也是一样定LOGO,取了硬盘也 一样,刷BIOS就OK,已经修了好几台了

网友:
现在修主板就是这样,先干BIOS,很多集成不显示的也都是BIOS的问题

网友:
技嘉最爱BIOS

网友:
我有台技嘉知板开机正常,关机后不能开机,拔电源后又能开机。不知道什么鬼

网友:
如果是双BIOS的对换过来试试看

网友:
楼主收了30元吗

网友:
我也有个技嘉板 刷了几个bios都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