成本最低的电源负载测试工具

楼主(2017-05-12):
材料清单:电炉丝、废电源壳子、闸刀开关、废主板插座
这是闸刀开关没合上的状态,总功率130W,5根电炉丝从左到右依次是12V、5V、12V、5V、3.3V

开关合上以后是230W

接口部分

用剩下的电炉丝

网友A:
学习来的 我一直想做个电源负载 先 顶 慢慢研究

网友:
引用 网友A:
学习来的 我一直想做个电源负载 先 顶 慢慢研究

就这么个思路,可以改进的很好,平时用的不多也就没再折腾。可以换个大壳子,多加几路开关,再加上电压表

网友:
思路不错  不过如果可以控制发热丝来控制电流就更完美了

网友B:
你在是干啥用的 ,ATX 电源负责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在是干啥用的 ,ATX 电源负责

就是 ATX电源负载

网友:
看的不是很明白

网友C:
看似不错, 但是不能测试动态负载    你要是装一套功率比较高的电脑直接打游戏   毕竟电源最后还是要上电脑测试的

网友D:
引用 网友C:
看似不错, 但是不能测试动态负载    你要是装一套功率比较高的电脑直接打游戏   毕竟电源最后还是要上电脑 ...

功率可以无限制加大,动态测试可以多加几组开关,然后用万用表或者示波器测试

网友E:
也想弄一套负载测试电源,你要是有个图纸那更好了

网友D:
引用 网友E:
也想弄一套负载测试电源,你要是有个图纸那更好了

不用图纸,需要多大功率的负载然后根据欧姆定律,截一段相应阻值的电炉丝就行,电压一样的情况下功率越大电炉丝越短,相应的电流也越大

网友:
引用 网友D:
不用图纸,需要多大功率的负载然后根据欧姆定律,截一段相应阻值的电炉丝就行,电压一样的情况下功率越大 ...

这样呀,那什么时候试试看

网友F:
又 一套负载测试电源思路,不错!

网友:
楼主强大啊 思路不错

网友G:
搞几个型号 比如  250W   300w    450w  以后测电源就方便了。 有些电源标称300W  实际 不超过220W 就保护了。

网友H:
引用 网友C:
看似不错, 但是不能测试动态负载    你要是装一套功率比较高的电脑直接打游戏   毕竟电源最后还是要上电脑 ...

但是有个缺点
当杂牌电脑 保护做的不好的情况下
有可能会烧掉主板

网友:
引用 网友D:
功率可以无限制加大,动态测试可以多加几组开关,然后用万用表或者示波器测试

感觉 负载增大有点困难
还得加散热

网友:
引用 网友E:
也想弄一套负载测试电源,你要是有个图纸那更好了

这样的负载不需要图纸吧

网友:
引用 网友D:
不用图纸,需要多大功率的负载然后根据欧姆定律,截一段相应阻值的电炉丝就行,电压一样的情况下功率越大 ...

电阻丝的选用 也得合适啊
要不发热严重

网友:
引用 网友F:
又 一套负载测试电源思路,不错!

这样的 负载
和水泥电阻的 比 怎么样

网友:
楼主估计是专业搞维修的

网友:
引用 网友G:
搞几个型号 比如  250W   300w    450w  以后测电源就方便了。 有些电源标称300W  实际 不超过220W 就保护 ...

这个非常专业啊

网友:
没有搞过。没法修呀

网友C:
引用 网友H:
但是有个缺点
当杂牌电脑 保护做的不好的情况下
有可能会烧掉主板

杂牌电源没有维修的价值   我一般看见是杂牌电源坏了直接丢掉

网友H:
引用 网友C:
杂牌电源没有维修的价值   我一般看见是杂牌电源坏了直接丢掉

可以做料板啊 直接丢掉可惜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功率可以无限制加大,动态测试可以多加几组开关,然后用万用表或者示波器测试

电源总归是要安装在电脑上用的   大多数情况下  都没有直接上电脑测试好    除了工厂里的测试   人家专业模拟动态负载测试

网友C:
引用 网友H:
可以做料板啊 直接丢掉可惜了

品牌电源里的料还会少?  杂牌电源里的料都是杂牌   时间也不长久的   比如小鬼的电容才几毛一个啊

网友:
引用 网友C:
品牌电源里的料还会少?  杂牌电源里的料都是杂牌   时间也不长久的   比如小鬼的电容才几毛一个啊

电阻 二极管 后级整流二极管 都可以用的 啊

网友D:
引用 网友G:
搞几个型号 比如  250W   300w    450w  以后测电源就方便了。 有些电源标称300W  实际 不超过220W 就保护 ...

可以用这样的电炉盘,装上一排电炉丝,然后通过开关控制接入的电炉丝数量

网友I:
思路很美,感觉就是设计的功率太小

网友J:
我也用电炉丝做过,但是发热的问题一直没解决,小功率短时间测试没问题,但是长时间大功率的拷机就不行了。

网友:
引用 网友I:
思路很美,感觉就是设计的功率太小

功率可以了吧
一般也就额定200多W的电源

网友:
引用 网友D:
可以用这样的电炉盘,装上一排电炉丝,然后通过开关控制接入的电炉丝数量

如何控制W数呢

网友H:
引用 网友J:
我也用电炉丝做过,但是发热的问题一直没解决,小功率短时间测试没问题,但是长时间大功率的拷机就不行了。

用大号的散热风扇也不行吗

网友:
做得很不错了

网友D:
引用 网友J:
我也用电炉丝做过,但是发热的问题一直没解决,小功率短时间测试没问题,但是长时间大功率的拷机就不行了。

就当是个电炉子用吧,不用考虑散热,冬天取暖+测试一举两得

网友:
通过开关控制,比如一根2.9欧姆的电炉丝,接入12V的功率大约50W,再并联一根就是100W了,依次类推,想要多大功率都可以。图上这样的电炉盘能接18路,把上面全部用一根粗点的铝条或者铜条接地,下面就根据电压和功率截取不同阻值的炉丝,可以做出各种功率的负载

网友K:
大家没发现有个重要的问题吗:
闸刀是控制什么地方的?
没合上,电源就消耗130W了?
把绿线接地后,ATX电源空载输出不可能消耗130W,怎么理解?

网友D:
引用 网友K:
大家没发现有个重要的问题吗:
闸刀是控制什么地方的?
没合上,电源就消耗130W了?

闸刀只是控制的其中2根电炉丝,另外3根是一直接通的

网友:
好工具好工具好工具好工具

网友:
出售成品不

网友J:
引用 网友H:
用大号的散热风扇也不行吗

没大号的风扇,汗。。。。

网友:
引用 网友D:
就当是个电炉子用吧,不用考虑散热,冬天取暖+测试一举两得

那夏天怎么办

网友D:
夏天就当是蒸桑拿了,烤烤排毒

网友D:
引用 网友J:
我也用电炉丝做过,但是发热的问题一直没解决,小功率短时间测试没问题,但是长时间大功率的拷机就不行了。

如果用成品的电炉盘,看着就比较正规了,就像这样的

网友:
引用 网友J:
没大号的风扇,汗。。。。

那这样的负载就不行啊

网友:
引用 网友D:
夏天就当是蒸桑拿了,烤烤排毒

那这样的负载 实用性 就不大了啊

网友:
引用 网友D:
如果用成品的电炉盘,看着就比较正规了,就像这样的

有没有 和水泥电阻的负载对比下 效果

网友L:
挺不错的,具体怎么工作的呢

网友:
引用 网友D:
闸刀只是控制的其中2根电炉丝,另外3根是一直接通的

闸刀控制的是 5v 12v 吗

网友:
引用 网友L:
挺不错的,具体怎么工作的呢

接上负载 电源开机
打开闸刀 就可以测试 12v 5v 。3v  -12v的带负载情况
测试出电源 是否稳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