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芝M800短路

楼主(2017-05-12):
拿来大5A,拆开测公共段对地了,肯定电容短路了.发现有个电容已经烧焦了,以为拆掉旧好了额,结果不行.那就烧鸡吧!5V,2A烧机怎么烧都烧不出来,一点温度也没有,后来就一个一个拆吧.运气不错,拆到第2个地方就好了.

网友:
第一次遇到电容短路,一点温度都没有的,好奇怪.

网友A:
从哪个拆起哦?是烧焦的那部分拆吗?

网友B:
板子零件这么多,你一拆就好了,真是运气好

网友:
引用 网友B:
板子零件这么多,你一拆就好了,真是运气好

还好吧,反正就pwm电路旁

网友:
引用 网友A:
从哪个拆起哦?是烧焦的那部分拆吗?

肯定先拆烧焦那,但是是后面短路的

网友:
电压高点烧机应该感觉得到温度

网友:
运气不错,,我上次大短拆了20个来,,,。才拆出来,

网友C:
没理由啊,2A电流烧的话,温度都能煮鸡蛋了,你的竟然没热

网友:
引用 网友C:
没理由啊,2A电流烧的话,温度都能煮鸡蛋了,你的竟然没热

是啊,以前1.多点九烫得不行了 .真奇怪这机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