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优派]
优派液晶显示器黑屏

楼主(2017-05-12):
优派液晶显示器黑屏  准备换LED灯条  可行不?

网友:
可行,记得换高压条就行

网友:
这个是可行的,,可以换

网友:
注意安全就行了

网友:
先用手电筒照一下液晶屏看看里面有没有图像,有的话一般就是升压部分或者led灯条的故障啦

网友:
5楼说法是对的,黑屏不能马上换灯管,换灯管过程复杂,先看看有没有指示灯,用电筒照照看有没有图像,有就用好的高压板点一下试试是灯管坏还是高压坏,维修要有思路。

网友:
得先确定是暗屏才行啊  要是连图像都没有  换灯条有啥用

网友:
先用万用点灯条点一下灯看能不能亮,亮光正常就不用挽,查升压电路电压和控制是否正常

网友:
如果显示正常,亮度信号与开关信号正常,直接换成LED灯管,省事又安全~~~

网友:
首先得锁定故障点,是电源板问题还是屏幕问题,然后才能决定换哪样东西

你还是查一下电源板电压是否正常再说吧

网友:
可以,换的时后小心点

网友:
高压还是灯管先查出来啊。

网友:
先排除是暗屏还其它问题,暗屏的话就测高压部分的电压与灯管有没有漏电

网友:
现在是暗屏么?

网友:
可以,我都是这么干的。还是LED的亮度高

网友:
黑屏,用手电照照有图像吗,有图像就是高压板或者灯管的问题了

网友:
LZ查了其他故障码?还是用点灯板点过屏了,如果没有这么冒冒失失的换灯管是大忌

网友:
确定是灯条的问题吗   要先排除升压板或电源的问题之后在考虑换灯条    毕竟换灯条得全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