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后证明DELL1440板号48.48K13.011是不能独显改集显的。

楼主(2017-05-12):
昨天接一台的戴尔成就1440的机器,故障现象是卡LOGO,外设都拆除后还是卡LOGO,又是显卡问题,拆掉散热器发现显卡已经被人做过了,ATI显卡的机器,如果别人修过显卡,再出现显卡的问题一般我都是换板处理,实在是怕返修,给客户报价不愿换板,我就想改集显试一下吧。下图三个圈里面的电阻对换位置,其它不用动因为忙于生计,好久没有发过帖子了,没什么技术含量,希望觉得有用的同学们给加点分,万分感谢!

DELL 成就1440

原贴在这里
http://www.chinafix.com/thread-1055315-1-1.html

那三个电阻是什么信号,大神能告诉我吗,我现在也有一台DELL1440独显,但板号跟贴中的不同,贴中的板号是10272-1,我的板号是48.48K13.011  ,所以想知道是什么信号,看能不能改集显。谢谢了。

楼主搬动的那三个电阻刚好看不到编号,真的好巧。

这张图应该能证明不能独显改集显的。因为南桥并没有预留位置。死心了。

网友:
从上到下,分别是
R2310
R2503
R2507

网友A:
从上到下,三个电阻上的信号分别是
PEG_CLKREQ_C#
DGPU_HOLD_RST#
DGPU_HOLD_RST#

网友:
引用 网友A:
从上到下,三个电阻上的信号分别是
PEG_CLKREQ_C#
DGPU_HOLD_RST#

感谢呀,太感谢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从上到下,三个电阻上的信号分别是
PEG_CLKREQ_C#
DGPU_HOLD_RST#

能不能说一下R2310的原位置是在哪里,然后被移去了哪个位置?还有R2503
R2507的呢????

网友A:
引用 网友B:
能不能说一下R2310的原位置是在哪里,然后被移去了哪个位置?还有R2503
R2507的呢????

你图片中,就是原位置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你图片中,就是原位置

能帮我看看我这个板号的怎么改吗?找了好久,都不知道怎么改。

Inspiron1440 纬创ALBA DIS(09207 4BK13).rar

网友:
不知道怎么改啊

网友:
有哪位大神能帮我看看该怎么改吗????

网友A:
引用 网友B:
能帮我看看我这个板号的怎么改吗?找了好久,都不知道怎么改。

没改过这个板,,,,

网友:
引用 网友A:
没改过这个板,,,,

能否根据你的理论知识和以往经验,看看改那些信号呢???

网友:
还有哪位大神能帮我看看该怎么改吗????在线等。

网友:
我也再找  不知道这个bios一样吧

网友:
3个电阻怎么换